一款0-10V转PWM电路(抄板)

楼主(2018-10-16):
一款0-10V转PWM的电路,抄板得来的。
但是不会分析,有感兴趣的大神可以交流一下。

@山东电子小菜鸟 :实测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没有关系,频率固定的,相关的是PWM。
貌似是VFC电路

楼主:
其中运放是5V供电  反相器是±2.5V供电,A点是±2.5V,165KHZ的方波

网友A:
哎,看不懂!!!

楼主:
更正一下,运放是±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看不懂!!!

精度能达到0.1%的电路,元器件非常少,目前连原理都没有看懂

网友B:
有点像PWM转模拟电压的电路,前面RC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PWM转模拟电压的电路,前面RC低通滤波,

输入信号是0-10V R1是760K的电阻,R2是240K的电阻,电容值是不知道的。输出是PWM。

这是输入部分,还有一部分是PWM输入,0-10V输出。

我在看的这个东西是一款隔离放大器。

@lihui567 :输入是0-10V信号,前级将0-10V信号转换成PWM,PWM信号用变压器隔离,后级再将PWM信号还原成0-10V信号
隔离放大器怎么又变成输出PWM?

网友C:
个人观点:这个是生成PWM的基本原理,由锯齿波对和方波信号进行比较,得到PWM波形,然后再经过一级方向,得到相位一致(这里应该对应电压)。一路作为输出,一路作为反馈信号。所以 运放1是个积分电路,将直流信号转换为锯齿波,反相器1构成比较电路,对三角波和方波进行比较,反向器2,3构成波形整形.。个人看法,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这个是生成PWM的基本原理,由锯齿波对和方波信号进行比较,得到PWM波形,然后再经过一级方向,得 ...

我也觉得反相器1构成比较电路,但是像是三角波对参考地进行比较。

这个电路也不好仿真。原电路中的运放是TCL2201,反相器是NXP的74HC14D。

电阻是万用表的实测值,电容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反相器1构成比较电路,但是像是三角波对参考地进行比较。

这个电路也不好仿真。原电路中的运放 ...

电路仿真应该不难吧 给出参数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仿真应该不难吧 给出参数就可以仿真了。

我用的multisim仿真,可以仿真出结果,中间有些信号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使用反相器74HC04D的模型不太好设置正负电源。

目前还是没能分析出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ultisim仿真,可以仿真出结果,中间有些信号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用multisim仿 ...

离不开PWM调制的基本原理哈,这个像电压转换频率的方式也是压控振荡器的一种吧,你改天提供具体的原理图,咱们再讨论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ultisim仿真,可以仿真出结果,中间有些信号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用multisim仿 ...

如果要求不高,很多都直接用单片机实现了,用AD检测电压,然后单片机输出相应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很多都直接用单片机实现了,用AD检测电压,然后单片机输出相应的PWM信号。 ...

可达到的增益误差0.08%,用单片机的话需要价格比较高的ADC芯片。当然并不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只不过感觉这个电路性价比比较高,电路设计得很巧妙。仿真结果出来之后对分析有一些帮助,等我搞定了分享给你。

网友D:
楼主电路错误。改成这个: 比较器输入U2的2脚是电压输入(-5V ~ +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错误。改成这个: 比较器输入U2的2脚是电压输入(-5V ~ +5V)

你这个电路比较直观,更容易理解。我也希望我抄的电路有问题,但是我仿真出来了,结果跟实际测试结果基本一致。原电路板上只有一个运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达到的增益误差0.08%,用单片机的话需要价格比较高的ADC芯片。当然并不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只不过 ...

好的!,到时候和大家共同分析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错误。改成这个: 比较器输入U2的2脚是电压输入(-5V ~ +5V)

有仿真结果分享一下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仿真结果分享一下不

图中:
红色曲线表示最后比较器的PWM输出波形;
绿色曲线表示调整PWM占空比的直流电压;
蓝色曲线表示积分器输出的锯齿波。

也就是说,绿色电压越高,输出PWM脉冲越窄。而PWM输出的重复频率是不会改变的。

很棒,有图有真相

网友F:
楼主仿真的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仿真的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参数可以修改

网友G(2019-05-31):
有单芯片的方案,比这种运放搭出来的要稳定。线性度也好。

网友H:
D输出肯定是典型的方波,而82K-C3组成典型的积分器,同时决定了运放输入的三角波幅度,该三角波相位是负反馈。也就是F点趋势是=0,
很明显,D点经过积分后的输出值,经过电阻匹配后,和Vin进行加法计算结果=0,这就是说,输出占空比等于-的Vin*K。

网友H:
借鉴学习的意义很大,不过实施意义,就目前器件水平,真没多少了,就这个功能,一个N76E003,就妥妥搞定。才1元,体积还小。关键是人家才不需要转PWM,隔离传输,人家可以直接隔离传输输入电压的量化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