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RTC输出时钟信号功能

楼主(2018-10-16):
1.选择端口PC7 配置功能和模式
2.可配置 对比值 调节时间
3.贴上源码
#include "MG32x02z__Common_DRV.H"
#include "MG32x02z_DRV.H"
//*********************************************************************************************
void ChipInit(void);
//*********************************************************************************************
void Sample_RTC_Init (void)
{
    uint32_t RTC_CNT;

    /*=== 2. Configure RTC clock ===*/
    UnProtectModuleReg(RTCprotect);                                 // Unprotect RTC module
    RTC_CLK_Select(RTC_CK_LS);                                      // RTC clock source = CK_LS
    RTC_PreDivider_Select(RTC_PDIV_4096);                           // PDIV output = RTC clock / 4096
    RTC_Divider_Select(RTC_DIV_8);                                  // DIV output = (RTC clock / 4096) / 8
    RTC_OutputSignal_Select(RTC_PC);                                // RTC output = DIV otuput frequency

    /*=== 3. Set RTC timer value ===*/
    RTC_RCR_Mode_Select(RTC_RCR_MOD_ForceReload);                   // RTC switch to reload mode
    RTC_SetReladReg(0);                                             // Set reload data
    RTC_TriggerStamp_SW();                                          // Trigger reload data update to RTC timer
    while(RTC_GetSingleFlagStatus(RTC_RCRF) == DRV_UnHappened);     // Waiting reload complete
    RTC_ClearFlag(RTC_ALLF);                                        // Clear flag

    /*=== 4. Update ALM value ===*/
    if(RTC_GetAlarmState() == DRV_True)                             // When alarm function enable
    {
        RTC_Alarm_Cmd(DISABLE);                                     // Disable alarm function
        while(RTC_GetSingleFlagStatus(RTC_RCRF) == DRV_UnHappened); // Waiting alarm function disable
        RTC_ClearFlag(RTC_RCRF);                                    // Clear flag RCRF
    }
    RTC_SetAlarmCompareValue(10);                                   // Set alarm compare value
    RTC_Alarm_Cmd(ENABLE);                                          // Enable Alarm function

    /*=== 5. Enable RTC module ===*/
    RTC_Cmd (ENABLE);                                               // Enable RTC module

    /*=== 6. Wait Alarm ===*/
    while(RTC_GetSingleFlagStatus(RTC_ALMF) == DRV_UnHappened);     // Wait Alarm happened
    RTC_ClearFlag(RTC_ALMF);                                        // Clear Alarm flag

    /*=== 7. Get RTC timer value ===*/
    RTC_RCR_Mode_Select(RTC_RCR_MOD_DirectlyCapture);               // RTC switch to delay capture mode
    RTC_ClearFlag(RTC_PCF | RTC_RCRF);                              // Clear flag PCF and RCRF
    RTC_TriggerStamp_SW();                                          // Trigger RTC capture timer data
    while(RTC_GetSingleFlagStatus(RTC_RCRF) == DRV_UnHappened);     // Waiting capture complete
    RTC_CNT = RTC_GetCaptureReg();                                  // Get capture register data
    if(RTC_CNT > 0)
                {
                }
    RTC_Cmd(DISABLE);                                               // Disable RTC module
    ProtectModuleReg(RTCprotect);                                   // Protect RTC module

}
//*********************************************************************************************
void Sample_GPIO_RWInit(void)
{
                                uint16_t  ReadData;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CSC init====
                                //MG32x02z_CSC_Init.h(Configuration Wizard)
                                //Select CK_HS source = CK_IHRCO ÄÚ²¿Ê±ÖÓ
                                //Select IHRCO = 11.0592M
                                //Select CK_MAIN Source = CK_HS
                                //Configure PLL->Select APB Prescaler = CK_MAIN/1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Port A = Enable
                                //===GPIO Port Initial====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Ñ¡ÔñIOģʽ                 pp0                                                                                                    //     1.QB: Quasi-Bidirection mode only for PC )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ÄÚ²¿ÉÏÀ­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ÉèÖÃËÙ¶È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Êä³öÄÜÁ¦ÉèÖà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Ñ¡ÔñÊäÈëµÄÂ˲¨·ÖƵÆ÷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ÊäÈëÐźÅÊÇ·ñ·´×ª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2;                                //Ñ¡ÔñGPIOģʽ
                                GPIO_PinMode_Config(PINC(7),&PINX_InitStruct);                              //PA0 ÅäÖà
}
//*********************************************************************************************
int main()
{
    ChipInit();
          Sample_GPIO_RWInit();

    while(1)
    {
        Sample_RTC_Ini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