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LDROM APROM合并问题

楼主(2018-10-16):
叫工厂帮我下载程序,我这边有两个程序,一个是LDROM,占4K  , 一个是APROOM ,我发给了下载厂商。他们工程师问我两个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还说他们之前都是一个合并好的程序。没有弄过两个程序的。现在要知道两个程序的地址才能合并   我想知道N76E003的LD和AP都是怎么放的。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 数据手册上说是两个都是从0x00开始?那合并是岂不是覆盖了其中一个的前面一点数据

网友A:
用新唐的烧录软件看看有没有合并功能。

网友B:
这个不能合并的吧,和配置寄存器有关的,合并了估计无法正常工作了。
不会下载2个HEX文件的,学习培训一下。

网友C:
那是指的两段的起点,好像有一个在后,是便宜地址00

网友D:
不能合并的,你同时提供LDROM的引导程序与固件给工厂烧录即可,如果没有引导文件,不划分LDROM就可。

网友E:
不能将2块FLAHS看成一块,这个是硬件上面的设计。
N76E003在APROM 跑代码的时侯,只能透过ISP的寄存器去读LDROM的内容值。只能当作FLASH使用
不能跳至LDROM上面执行代码

网友F:
直接放到脱机下载器不就好了吧?

网友G:
说明工厂的设备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