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0-16):
请教一下,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该电路前级将电流信号更过电阻取样变成电压信号,经过运放处理后,信号变成﹢的信号的,
运放是±12V供电的,
请问(1)这个电路的作用
      (2)运放的增益,我计算是3倍,但是无法确认是否正确!

网友A:
(1)这个电路的作用

精密整流。

网友A:
(2)运放的增益,我计算是3倍,但是无法确认是否正确!

是三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运放的增益,我计算是3倍,但是无法确认是否正确!

是三倍。

您好,电路图中V2和VA4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电路图中V2和VA4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V2和VA4目的是避免运放进入饱和状态。
以N7C为例,如果断开V2,那么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因为V1关断,N7C处于开环工作,其输出必定为负向饱和(仅受电源电压限制)。运放一旦进入饱和,退出饱和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是对未达到饱和情况而言),使得已经为正的信号不能正常放大。

网友C:
3倍放大,整这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