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果linux最小系统要驱动USB摄像头

楼主(2018-10-16):
如果linux最小系统要驱动USB摄像头,需要准备些什么?

我需要有USB的驱动吗?
需要移植哪些相关的模块呢?

网友A:
需要v4l2及其依赖,可以使用buildroot来构建一个最小系统,把这些编译进去就行了,裁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v4l2及其依赖,可以使用buildroot来构建一个最小系统,把这些编译进去就行了,裁剪方便。 ...

照你说的做,确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