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 stm8l151c8 symbol _FLASH_NCR2 not defined 问题

楼主(2018-10-16):
----------- Project 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 Done!

----------- Project 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unning Linker
clnk -m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map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Lib"  -o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sm8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lkf
#error clnk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lkf:1 symbol _FLASH_NCR2 not defined ((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Lib\libm0.sm8)eeprom.o )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map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Lib"  -o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sm8 Debug\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2018-10-16-dz0017-09-开窗控制器-三路输出-24v.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STM8L151C8
只有:

/* Flash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FLASH_CR1,0x5050);

/* Flash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FLASH_CR2,0x5051);

/* Flash Program memory unprot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PUKR,0x5052);

/* Data EEPROM unprot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DUKR,0x5053);

/* Flash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status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IAPSR,0x5054);

就没有:FLASH_NCR2
怎么搞?谢谢!

网友A:
在整个工程里搜索“FLASH_NCR2”
看起来是用库的,那基本就是h文件没有正确包含

网友B:
应该是在某个头文件里。

网友C:
估计你的代码是从8S里过来的吧。还是说你选错了芯片。
FLASH_NCR2是8S系列里的,是CR2的互补寄存器。

你再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代码是从8S里过来的吧。还是说你选错了芯片。
FLASH_NCR2是8S系列里的,是CR2的互补寄存器。

是从8S转过来的,现在用的是8L的芯片,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只要有写EEPROM的操作就出这个问题。删除就好了,可是程序需要写EEPROM.

楼主:
昨天找到以前写的程序仔细检查,总算解决了,
/* Flash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FLASH_CR1,0x5050);

/* Flash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FLASH_CR2,0x5051);
DEF_8BIT_REG_AT(FLASH_NCR2,0x5052); //-------------------------------------2015-06-18不加这个编译出错

/* Flash Program memory unprot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PUKR,0x5052);

/* Data EEPROM unprot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DUKR,0x5053);

/* Flash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status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FLASH_IAPSR,0x5054);

网友D:
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E:
芯片设置一下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