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电源轨到轨运放

楼主(2018-10-16):
本来想用一款普通运放设计一个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但是发现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一个接近于电源电压的电压,而这个行为会造成我的电路板误动。
所以希望大神推荐一款单电源轨到轨运放,供电电压在10~25V之间都可以。
我所希望的轨到轨,只要求输入为0电压的时候电压跟随器能跟踪到0电压即可,或者输出一个接近于0的低电压也可(别输出高电压即可)。至于输入为电源VCC电压的时候,输出可以不要求。
谢谢。

网友A:
好多新运放都可以输入/输出轨到轨,但电源只接受最大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新运放都可以输入/输出轨到轨,但电源只接受最大5.5V。。。。

不轨到轨也行,只要是“高跟高,低跟低”就行。
我很纳闷,为什么用TL072搭的单电源电压跟随器,为什么输入为0时,会输出一个接近电源的高电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轨到轨也行,只要是“高跟高,低跟低”就行。
我很纳闷,为什么用TL072搭的单电源电压跟随器,为什么输 ...

如果不轨到轨的话,输入和输出会有差距的,但是你这个TL072输出肯定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轨到轨的话,输入和输出会有差距的,但是你这个TL072输出肯定不正常的, ...

所以打算换一款运放啊,看来轨到轨的价格高,而且电源电压一般比较低,所以打算换LM258试试看。已经买了,等货。
谢谢。

网友B(点评):
不是轨到轨的就好选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谢谢。 等用LM258搭完电路测试完之后再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轨到轨也行,只要是“高跟高,低跟低”就行。
我很纳闷,为什么用TL072搭的单电源电压跟随器,为什么输 ...

首先,这个运放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入是达不到0的,你去看他的VICR便知。所以你输入0,可能不稳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个运放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入是达不到0的,你去看他的VICR便知。所以你输入0,可能不稳定输 ...

谢谢。
双电源运放当单电源用的话,这种指标似乎就不好解读了。
LM258的这个指标就明确可以到0,看来买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双电源运放当单电源用的话,这种指标似乎就不好解读了。
LM258的这个指标就明确可以到0,看来买对 ...

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问题,不同供电电压下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只要能到0V的就可以了

网友E:
http://bbs.21电源.com/thread-28252-1-1.html

网友F:
AD8066,AD8065,我常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用了LM258,挺好的,问题已经解决。
再次感谢。
有位朋友推荐了SGMICRO的国产运放,也挺好使,支持国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轨到轨也行,只要是“高跟高,低跟低”就行。
我很纳闷,为什么用TL072搭的单电源电压跟随器,为什么输 ...

这里的问题不是轨至轨了,问题是你选择的运放TL072共模电压,在±15V时候,-11----15V,也就是,如果单电源,你输入电压不可以接近0V。这是由内部采用P沟道J-FET的原理决定的。
其实,你这里需要的只是一个单电源,能够输入0V的运放,这样条件就很容易达到比如LM324.做跟随器时候,输入可以到0V,只是输出,在有一定灌电流时候,不能到零,会有一个末级输出饱和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