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总线是否有协议文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17):
就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还需要什么文档……一般都是芯片时序里简单描述一下时钟相位和波形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B:
SPI总线相关 19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还需要什么文档……一般都是芯片时序里简单描述一下时钟相位和波形时序就可以了 ...

我这面是要做一个标准的测试文档,想获取一些电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