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将通孔和焊盘叠加在一起封装不报错

楼主(2018-10-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网上查了好久一直没查到解决方法:Altium design 在制作PCB库怎么将通孔和焊盘放一起封装(或者做成那样的焊盘形式),既可以贴片又可以直插复用,在添加到PCB时不报错Short-Circuit Constraint,主要是在添加到PCB时带网络的不报错,不带网络的报错。

楼主:
就像这样

报错

报错

错误

错误

样式

样式

网友A:
1、按键盘上的CTRL+G调出设置焊盘吸附点间距的对话框,在里边填你要的焊盘间距就行了,默认为英制,需公制时要切换一下。
2、焊盘(land or pad),表面贴装装配的基本构成单元,用来构成电路板的焊盘图案(land pattern),即各种为特殊元件类型设计的焊盘组合。
3、当一个焊盘结构设计不正确时,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焊接点。焊盘的英文有两个词:Land 和 Pad ,经常可以交替使用;可是,在功能上,Land 是二维的表面特征,用于可表面贴装的元件,而 Pad 是三维特征,用于可插件的元件。作为一般规律,Land 不包括电镀通孔(PTH, plated through-hole)。旁路孔(via)是连接不同电路层的电镀通孔(PTH)。盲旁路孔(blind via)连接最外层与一个或多个内层,而埋入的旁路孔只连接内层。
(**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键盘上的CTRL+G调出设置焊盘吸附点间距的对话框,在里边填你要的焊盘间距就行了,默认为英制,需公制 ...

你这个方法不行啊,是设置网格间距的吧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通孔和焊盘放在一起?那不就是一个pa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通孔和焊盘放在一起?那不就是一个pad吗

既可以焊贴片的又可以焊直插的,可以通用。如果用一个PAD,焊盘比较大,影响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可以焊贴片的又可以焊直插的,可以通用。如果用一个PAD,焊盘比较大,影响走线。 ...

通孔的大小和焊盘的大小自己设置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孔的大小和焊盘的大小自己设置一下呢?

嗯,我知道可以设置大小,你看我之前发的那个图,圆的是直插,长的是贴片,叠加在一起的形状才是我需要的(最起码焊盘要包含那个形状,而且孔的位置必须在那个位置)。如果将直插的焊盘变大,就会影响走线,而且不美观。所以我想,在建立封装时将他们叠加在一起(或直接画一个不规则带孔的焊盘PS:网上搜了只有异形焊盘,但不带孔),如果简单叠加在一起,在添加到PCB时没有网络的会报错,添加网络又麻烦,所以想有没有一举两得且一劳永逸的方法,既能达到这样的形状,又不报错。而且这个方法我还要应用到其它封装,包括贴片芯片,焊盘也变大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可以设置大小,你看我之前发的那个图,圆的是直插,长的是贴片,叠加在一起的形状才是我需要的 ...

懂你的意思了。我觉得:直接画一个不规则带孔的焊盘,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C:
1、不建议这样做,贴片时会漏锡,严重影响产品可靠性,建议你这个做成贴片和直插的互相转90度放置。
2、针对你的不报错要求,可做成两个元件,原理图上都放上,或在一个元件里,不要用过孔,用通孔焊盘,引脚号相应增加,原理图库中也相应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你的意思了。我觉得:直接画一个不规则带孔的焊盘,这个方法可行

嗯,但是找了好久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建议这样做,贴片时会漏锡,严重影响产品可靠性,建议你这个做成贴片和直插的互相转90度放置。
2、针 ...

PCB库里贴片和直插垂直摆放,引脚号增加。原理图库中放在一个元器件里做两个元件,引脚对应。而且产品可靠性高。好的,明白了,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B(点评):
多讨论就会有解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