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stm8s105TIM3 PD2口发出的pwm有高有低

楼主(2018-10-17):
我想做pwm模拟电压,但是用stm8s105  tim3  输出的pwm口高电平不稳定,怎么有高有低,不是一样高呢?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电源波动或者主板有干扰,不过无所谓啦,pwm后面都是跟的开关电路,保证占空比正确就行了.

网友B:
你看底板都是一致的,只有高度个别参差。不影响的。

网友C:
不影响使用的,只要过了那个阈值就代表高电平,低了就是低电平

网友D:
感觉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E:
没啥,正常,也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F:
这点误差可以接收吧

网友G:
0.4V 应该可以接受 不过有可能是局部的干扰引起的

网友H:
是否偶尔有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