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的LDO的驱动能力是多少?

楼主:
M0518有个1.8V的LDO,查看规格并没有看到这个管脚允许通过的电流参数,想问下这个LDO最大可以驱动多大的电流?

网友A(2018-10-17):
自用的,最好不要外用。
引入噪声不说;增加的功耗也是落在MCU身上的,那么小的硅片面积,又没有散热焊盘

网友B:
这个是给内部设备用的,不是让你随便给外部用。

网友B:
这个条线上就用这个LDO供电的内部外设。

网友C:
肯定够用,这个毋庸置疑。设计好的

网友D:
这个我估计就是给ADC提供一个基准的,要想驱动外部芯片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估计就是给ADC提供一个基准的,要想驱动外部芯片还是算了。

跟AD没关系的,是里面的数字外设供电电源。

网友E:
这就不是让你外部用的,这个是对内稳定电压用的,也就是让那些挂在这条线上的外设稳定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AD没关系的,是里面的数字外设供电电源。

我一般把这个接到ADC端口,用于测量电池电压的时候做个基准用。不过这个芯片没用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把这个接到ADC端口,用于测量电池电压的时候做个基准用。不过这个芯片没用过,不知道可不可 ...

也就是那个对外的管脚上有电压,LDO还是很稳的,如果有1.8V电压作为参考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