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驱动函数 分享

楼主(2018-10-17):
8位可以数据分配  u8 xdata HC595_Write_Buffer[2];
u8 xdata SMG_Duan_Buffer[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ff,0x89,0xC7};
u8 xdata SMG_Wei_Buffer[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8 xdata SMG_Write_Buffer[8];
void HC595_Init()
{
        HC595_DS=1;
        HC595_SH=1;
        HC595_ST=1;
}
void HC595_Write_Driver()
{
        u8 i;
        HC595_DS=1;
        HC595_SH=1;
        HC595_ST=0;
        for(i=0;i<8;i++)
        {
                HC595_SH=0;
                HC595_DS=HC595_Write_Buffer[1]&0x80;
                HC595_Write_Buffer[1]<<=1;
                HC595_SH=1;
        }
        for(i=0;i<8;i++)
        {
                HC595_SH=0;
                HC595_DS=HC595_Write_Buffer[0]&0x80;
                HC595_Write_Buffer[0]<<=1;
                HC595_SH=1;
        }
        HC595_ST=1;
        HC595_DS=1;
        HC595_ST=0;

}

void SMG_Display_Ser()
{
        static u16 xdata count=0;
        switch(count/10)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HC595_Write_Buffer[0]=SMG_Wei_Buffer[count/10];
                                HC595_Write_Buffer[1]=SMG_Duan_Buffer[SMG_Write_Buffer[count/10]];
                                HC595_Write_Driver();
                        break;
        }
        count++;
        count%=80;

}

void SMG_Ser()
{

                        SMG_Write_Buffer[0]=(u16)0%10;
                        SMG_Write_Buffer[1]=(u16)0/10%10;
                        SMG_Write_Buffer[2]=(u16)0/100%10;
                        SMG_Write_Buffer[3]=16;
                        SMG_Write_Buffer[5]=(u16)0%10;
                        SMG_Write_Buffer[6]=(u16)0/10%10;
                        SMG_Write_Buffer[7]=(u16)0/100%10;
                        SMG_Write_Buffer[8]=16;

                       SMG_Display_Ser();

}

网友A:
支持下,我所有的数码管,都是拿595驱动的,就是有时候设计不好的时候,595初始化之前会出现乱码,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点评):
乱码很少遇见 排除代码问题 可能是芯片电流问题 。 我偶尔出现8段某段不显示 过会就又好的情况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怀疑是595断电,再次上电的时候,直接显示上一次断电或者缓存区的数据导致的,但是这个问题又不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