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奇怪,uart4与内部flash操作怎么会冲突

楼主(2018-10-17):
大家好:
       我要实现wifi远程升级功能,因此会用串口控制wifi模块,并且会执行内部flash的擦写。整个工程都是仿照IAP的示例写的,网上很多,就不多说了。第一次测试的时候wifi使用的USART2,无任何问题。等真正制版的时候换成了UART4接口,就出问题了。
     首先UART4本身是没问题的,串口和wifi模块都验证过了,但执行原来的远程升级程序是,先初始化UART4,再执行flash操作,执行到IAP_Init()->IAP_FlashErase()->HAL_FLASH_Unlock()函数就会出现异常,程序跳转到.s文件的这里,死掉

                B       .

                ENDP

                ALIGN
先执行flash操作,再执行UART4,不知道在哪里跳转的,最后还是会死到上边说的那里。这还仅仅是初始化,没有真正运行升级过程呢。换回UASRT2无任何问题,检查好多遍,看不出什么问题。实在搞不懂,来求教一下,。

网友A:
检查其软件代码,发现其中对Flash上数据的更新操作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 保存Flash页上的数到RAM中;

2. 擦除Flash页;

3. 修改RAM中的数据;

4. 将RAM中的数据写回Flash页上;

对照STM32的数据手册,查找到相关的数据:

1. 字写入时间 40uS ~ 70uS;

2. 页擦除时间40mS;

检查软件代码,找到对USART的设置:

1. 波特率115200BPS;

2. 帧格式为1 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检查软件代码,发现其对USART的接收数据采用中断的方式进行读取。
(**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B:
可能引发了系统异常,最好用仿真器跟踪定位问题

网友C:
1、你注意下你所选芯片的确支持UART4
2、注意启动文件的正确性

网友D:
好奇怪的问题,确实没想出问题在哪?建议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避免库的干扰。

网友E:
内部冲突,没有遇到过

网友F:
这种就直接用串口2吧。反正有个能用的,正所谓:避恶扬善,扬长避短。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我把串口4的中断函数给写错了,UART4写成了USART4,结果中断找不到函数跑丢了。

网友G:
这种有结果的帖子我喜欢

网友H:
强行征用了存储空间?

网友I:
没用过,远程不是WIFI吗

网友J:
这个怎么会冲突呢 是不是碰巧操作一个地址去了啊

网友K:
地址误操作吧

网友L:
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