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stm32l4r5zi在mdk中的pack包是哪一个??

楼主(2018-10-17):
我在下载程序时,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网友A:
没有STM32L4型号的怎么弄

网友B:
工程没有配置对,要配置的跟你的单片机型号一致。

网友B:
符号FLASH NCR2未定义

网友C:
http://www.keil.com/dd2/Pack/
在这里下载就好了。

网友D:
没有安装对应的pack

网友E:
下载的有问题

网友A(2020-02-19):
在CubeMX中配置好STM32L4,生成MDK5工程,打开MDK5就会自动下载DFP了

网友F(2020-07-18):
引用 网友A:
在CubeMX中配置好STM32L4,生成MDK5工程,打开MDK5就会自动下载DFP了

keil下载了5.20版本,但是没有添加L4的固件库,应该是用hal库,但是stlink下载还是出现了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keil下载了5.20版本,但是没有添加L4的固件库,应该是用hal库,但是stlink下载还是出现了 Error: Flash D ...

这不关CubeMX的事,这需要到Keil官网下载L4驱动

网友F(2020-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不关CubeMX的事,这需要到Keil官网下载L4驱动

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