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屏怎样显示小图标

楼主(2018-10-17):
12864显示屏怎样显示小图标

比如电池电量,信号强度等如何显示,和擦除

网友A:
先准备好小图标图片,再把图片显示到指定座标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准备好小图标图片,再把图片显示到指定座标位置

不是那么简单吧,你能用个例程说明吗,一个就行

需先准备好小图标的图片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吧,你能用个例程说明吗,一个就行

先用图像转换软件,把要显示的小图标先转换成对应的数组数据,再编程序显示到LCD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吧,你能用个例程说明吗,一个就行

先用点阵取模工具把小图标点阵数据准备好,再仿照汉字显示的方法向指定地址送数.

建议用串口屏玩,那样底层的驱动就不用写了,只需几条指令就能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吧,你能用个例程说明吗,一个就行

假如要显示的图标已经转换为数组:a[]={0x02,0x06,0x0a,0x0c,0xf}

  1. for(i=0;i<5;i++)
  2. {
  3.    wr_lcd(a[i]);  //写数据到LCD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