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关于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8-10-17):
关于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关键词:等离子板材割不穿
原因:电流过小 / 速度过快 / 气压过低 / 割嘴,电极消耗过多,需要更换。

关键词:等离子割缝宽大
原因:电流过大 / 涡流环,保护套损坏导致割炬不集中

关键词:等离子截面坡度大
原因:割嘴变形,需更换喷嘴 / 切割弧压过高或过低,根据坡度的不同来更改弧压值

关键词:等离子小圆弧不够规则
原因:系统参数中速度参数需要修改,请咨询售后人员

关键词:等离子不起弧
原因: 1、检查外保护帽和喷嘴、电极、涡流环有无烧毁或损耗过度,若有则需更换耗材2、检查电极的螺纹是否拧到位,可以尝试用小扳手多拧几次,或者可以更换电极或喷嘴重新紧固。3、断电情况检查电极/冷却针能否上下动作,若不能上下动作可以用手左右摇摆电极及其根部,,也可以用钢丝钳轻摆两边。4、若以上检查都进行还未解决问题,则需拆开枪头检查主电流铜线以及起弧线还有气管有无脱落、断裂,若有则需紧固和更换枪头。5、若以上检查都完成,仍旧未解决问题,需联系售后人员前往现场检查等离子电源是否有问题。

关键词:初始定位不能正常进行
原因:1、割枪下降至与钢板接触时,零点开关红色信号灯是否亮。2、旧式升降体的圆饼状夹具里面是否有铁渣,若有铁渣,则需用气管吹净。3、是否有机械松动,若有需紧固。

关键词:割枪不能调高
原因:1、等离子电源与弧压调高器连接的信号线有无松动,脱落,断开,可用万用表通断档来测量,若有断开或脱落,需更换或紧固。2、切割过程中可以测量弧压调高器后面弧压信号的三孔插头两者之间是否存在0-10V的直流电压。3切割过程中,可以测量电源分压器与弧压信号线相连的输出口的两引脚电压是否有0-10V,此动作需与售后人员联系。

关键词:等离子电机上下不能动作
原因:1、检查升降体上下限位是否有弹片变形,是否与电机底座一直接触,若一直接触,需要用钢丝钳使弹片恢复原状。2、用手转动联轴器,看丝杆是否与联轴器卡死。3、检查外接自动/手动,上升/下降,是否短路或者有进水。(**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

关键词:等离子切割出现断弧
原因:1、检查地线是否牢固,是否接触不良,是否脱落。2、检查切割时的电压是否低于要求的80%。3、观察是否有外界温度高时候出现,或者是等离子电源散热风扇停止工作,或是因为温度过高原因的话,可以加强散热来改善温度。

关键词:电极、喷嘴更换比较频繁
原因:1、初始弧压即穿孔弧压的数值不够,穿孔弧压值应该使割嘴与钢板的距离保持在5-8mm之间。2、套料软件套料时,应设定零件间距在8mm左右。3、延长系统参数里面的穿孔延时时间,以保证切割穿钢板后割枪才能走。(**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