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8-10-17):
故障现象:

1、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输入无反应,按动急停等按钮系统诊断下均无反应。

2、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输出无动作,发强电控制信号后,继电器无动作。
故障原因及排除:

一般为无24V电压。用表测量24V电源有否,如无则稳压电源块(78L24)或滤波电容损坏,更换即可。

故障现象:输入有输出不正常。输入可以测到(说明24V右),输出无或部分无。
故障原因及排除:

1、接线是否有断处,可直接测量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线圈;

2、如果线接触良好,强电部分也没问题, 则可能是数控I/O板上2004集成电路有问题。I/O板上有3片2004,更换一下,看是否能排除。

故障现象: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输出有输入无或部分无。

故障原因及排除:  接线是否有断处,可直接在工控机输入口测试。用一根细导线将24V地与各个输入口相接,在系统诊断下,看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反应,则线路上有问题;如果无反应,则I/O板光耦521-4有问题,带回更换。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常见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开机一片黑,主机不起动(系统未引导)。
故障原因及排除:

1、用万用表测机算计电源,黄—黑线之间应为12V;红—黑线之间应为5V。通过此两项可判断计算机电源是否正常。

2、将控制机箱内数控卡取下,开机后是否有显示?如果有显示,说明数控卡有问题,更换数控卡。

3、如果仍没有显示,则可能是主机板的BIOS设置被改变,可按一下方法从新设置:

加电开机点击DELETE键数下,蜂鸣器蜂鸣一声(长1秒),说明已进入BIOS;如果蜂鸣器发出2声蜂鸣声(长0.2秒),请按F1键进入BIOS。
A、按向上键3下。
B、按回车键1下。
C、按Y键1下。
D、按回车键1下。
E、按向下键4下。
F、按回车键1下。
G、按向下键9下。
H、按加号键4下。
I、按ESC键1下。
J、按向上键3下。
K、按回车键2下。
注:此方案只对“同维”的486板起作用。
4、如果还是没显示,这可能是显示器有问题,只能更换系统。

故障现象: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显示正常,但步进电机不行走或只向一个方向走
故障原因及排除:

在系统诊断下,将光标移到驱动器的各个控制位,再用万用表测量驱动器上的各端口,用正表笔接OPTO端, 用负表笔接相应位(DIR,CP端口)。当在系统诊断下输入0—1—0时,驱动器相应端口应有0V—5V—0V的变化。如果有变化,则说明驱动器有问题,可进一步检查驱动器工作电压是否有问题;如果端口没有变化,则说明接线有问题,查控制机出来的线是否有断处。
四、EDGE系统调试常见故障  (**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

故障现象:系统屏幕出现错误信息:比例因子必须在0.001与10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