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untu在使用gcc编译时报未识别的重定向

楼主(2018-10-17):
编译提示如下:
/usr/bin/ld: /usr/lib/gcc/i686-linux-gnu/4.9/../../../i386-linux-gnu/crti.o: 未识别的重定向 (0x2b),位于 `.init' 区
/usr/bin/ld: 最终连接失败: 错误的值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就是编译一下hello world的程序,这个报错是gcc环境那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新版出来的问题, 最好还是用旧一点的稳定版,(**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整理发布,**内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新版出来的问题, 最好还是用旧一点的稳定版,(**由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

应该不是,我虚拟机装了交叉编译工具链后才出现的问题。而且可以生成 .o文件,但是.o文件不能生成可执行文件了

网友B(2018-11-28):
重新检查下环境变量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