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小贴士】之示波器如何测量电流、纹波、市电

楼主(2018-10-17):
公众号:安泰测试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

示波器、信号源、频谱仪、万用变、电源...这些电子工程师们常用的工具,你真的了解吗?

你的测量方法正确吗?

你知道更加专业或简易的操作方法吗?

你知道如何对自己的仪器进行保养么?

【测量小贴士】之示波器如何测量电流、纹波、市电。

1、RIGOL数字示波器能否可以测量电流波形?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法测量电流波形:

1)使用电流探头直接测试;

2)在测试点引出电阻,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运算后得出电流值。

2、应用RIGOL数字示波器测试市电有哪些注意事项?

市电测量一般指测量市电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信号,此信号为高压差分信号,强烈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测试。

1.确认探头具有合适的衰减比 220V的市电信号是指电压的有效值为220V,其电压峰峰值为622V。要确认衰减后的电压值不超出示波器测量量程

2.短接高压差分探头两端,对探头可能存在的直流偏置校零,让后使用高压差分探头两个探针分别连接市电的火线和零线测试。

3.“A-B”法差分测量(不推荐)。采用两个普通无源探头进行测试。两根探头的地线都与市电地线连接,两个探针分别连接市电的零线和火线,之后用通道相减运算,得到市电电压波形。

3、如何应用RIGOL数字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电源纹波指的是开关电源寄生的,产生于开关切换与整流过程的小幅度振荡波形,幅值往往在mV级。

测量纹波可以等同于测量一个具有较大直流偏移的高频交流波形,实际应用中注重的是其峰峰值,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示波器采用交流耦合;

2)探头选择10×档,保证信号的保真度;

3)探头建议使用接地弹簧;

4)直接接触或尽量靠近测试点,避免引入外界噪声干扰。

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