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使用VS示波器使用

楼主(2018-10-17):
公众号:安泰测试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

频谱仪使用VS示波器使用

频谱仪和示波器的使用用法基本相同,示波器的x轴y轴分别是时间和电压,示波器是将不同时刻扫描到的电压信号在屏幕显示出来,而频谱仪是将不同频率扫描到的信号强度在屏幕显示出来。

一般来说,解决EMC的辐射问题时,需要用频谱仪来进场探测找到辐射点,再针对辐射点做对策。

为了满足一般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参数需要了解:

1.示波器有Auto Step功能,频谱仪也有。

2.分辨率带宽可以理解为最小刻度,数值越小扫描的越慢,因为要扫描的点更多,有疑问的可以去将其设置到最大和最小,观看扫描的快慢;一般选择3-30KHz。

3.前置放大:一般开启,此处主要是对输入的信号的进一步放大。

4.刻度:对应示波器y轴的V/div;这里表示信号的强度。

5.起始频率、终止频率、中心频率:即屏幕上X周的最左边、最右边和最中间对应的频率。

6.参考电平:对应示波器0V电平的位置,这里即没有信号时,屏幕显示的曲线所在的y轴刻度。

7.输入衰减:若输入的信号强度太大,有可能会超过Y轴,这时需要增加输入衰减,如从0dB增加到10dB,正表示衰减,负表示增强(具体可将探头对准辐射点,操作一下)。

8.探头:探头的圆环直径越小,寻找超标点的位置越精准;一般都是先用较大圆环的探头,粗略的找到超标的范围之后,再去用小圆环的探头精确地寻找超标点。

9.Peak按钮:peak按钮可以快速定位到信号强度最高的点。

10.旋钮可以实现对当期参数的增减,如频率或输入衰减的调节。

一般的调试步骤:

1.根据EMC测试机构测得的曲线报告,找出辐射超标点,SN做的是CLASS B。

2.调整输入频率和终止频率,使得其包含超标点,若超标点很多,且在多个区间,则可分段进行,如30-60M 60-120Mhz。

3.可先将大圆环的探头放到电源线或屏幕前,看屏幕曲线有无明显变化,以确定探头是否接触良好。

4.将探头在机器上扫过,寻找能使屏幕曲线明显变化的区域,并观察是包络还是尖峰,并和测得的曲线报告进行比对,若屏幕显示的曲线超过Y轴顶点,频谱仪会报警,

这时,需要添加输入衰减,以使得衰减后的信号强度<Y轴顶点的强度。

5.个别时候,会在频谱仪探头和频谱仪整机之间添加放大器以增强信号,在加放大器时请注意放大器上知识的信号流向,信号是从探头流到频谱仪内部的,所以

一般是放大器的IN端接探头,OUT端接频谱仪。
常见的超标点:开关电源(包括Buck Boost等内部的PWM)、电机驱动芯片及出口、CPU系统时钟即晶振的倍频或晶振、LCD接口等;总之,长的导线或高的频率或不完整的地平面。

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