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片RF天线布局有没有问题

楼主:
新鸟刚学画2.4G RF天线板,不知道是否妥,请大师师指点问题。把底层(蓝色)要不要铺地,画圈圈的位置

网友A(2018-10-17):
看一下TI介绍的文档,覆铜离天线有点近。

网友B:
当然要铺地,并且是大面积连续铺地。但实际上最关键还是看通信距离。
近距离的,随便画根线或者焊一小段漆包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