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7与STM32F103 CAN通信收发异常

楼主(2018-10-17):
求助各位大神帮小弟指点下调试的方向;
STM32F417与STM32F103先各自进行回环模式调通的情况下,再将两块板子用线接起来进行普通模式调试,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修改了时钟,波特率;检查两线间的电阻值60欧姆,检查了CAN_H和CAN_L的电压值,以及接线对应问题都正确的情况下,两个单片机相互发送数据,各自还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以下是我这个项目的代码与原理图:
//STM32F103R8T6 CAN初始化配置
void CAN_Mode_Init(u8 tsjw,u8 tbs2,u8 tbs1,u16 brp,u8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mode;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t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t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t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brp;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F103R8T6 CAN接收中断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8 i;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for(i=0;i<8;i++)
        {
                can_buf[i]=RxMessage.Data[i];
        }
        CAN_GET_BUF=1;
}

//STM32F103R8T6 主函数
extern volatile u8 can_buf[8];
volatile u8 CAN_GET_BUF = 0;
volatile u8 *p;
//u8 i;
int main(void)
{

        p = GetCanBuf();

        //for(i=0;i<8;i++)
        //{
                //can_buf[i] = 0xAA;
        //}

        CAN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2tq,CAN_BS1_3tq,6,CAN_Mode_Normal);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while(1)
        {
                if(CAN_GET_BUF == 1)
                {
                        CommandResult(*(p+1));
                        CAN_GET_BUF=0;
                }
                //CAN1_Send_Msg((u8 *)can_buf,8);
        }
}

/****************************************************************************/
//STM32F417ZGT6 CAN初始化配置
void CAN1_Mode_Init(u8 tsjw,u8 tbs2,u8 tbs1,u16 brp,u8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CAN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CAN1);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mode;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t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t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t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brp;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F417ZGT6接收中断配置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char i;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for(i=0;i<8;i++)
        {
                can_RX[i] = RxMessage.Data[i];
        }
        SETbCANBUF();
}

extern uchar flags1;
extern volatile         u8         g_aSerBuf[605];
extern volatile         u8         can_TX[8];
extern        volatile         u8         can_RX[8];

//STM32F417ZGT6主函数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8 *p;
        p = GetSerBuf();
        //u8 i;
        //u8 res;
        //for(i=0;i<8;i++)
        //{
                //can_TX[i] = 0x0F;
        //}

        CLRbSERIALBUF();
        CLRbCANBUF();

        //Stm32_Clock_Init(336,8,2,7);
        uart3_init(9600);
        LED1_INIT();
        LED2_INIT();
        CAN1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6tq,CAN_BS1_7tq,3,CAN_Mode_Normal);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while(1)
        {
                if(bSERIALBUF())
                {
                        CommandResult(*(p+1)); //ÃüÁî½âÎö
                        CLRbSERIALBUF();
                }
                else if(bCANBUF())
                {
                        PutDataPackage(8);
                        CLRbCANBUF();
                }
                //CAN1_Send_Msg((u8 *)can_TX,8);
                //if(res == 0)
                //{
                        //Uart0Putc(0x1d);
                        //break;
                //}
        }
}

/****************************************************/
原理图:

网友:
没接触过CAN,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