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接两个摄像头切换问题!

楼主(2018-10-17):
各位老师
我有两个usb摄像头,改汽车的后摄和倒车
通过2个8脚继电器切换

刚开始
用一个12v继电器切换数据D+D- 保持V+GND一直带5v电
结果数据切换后卡画面
然后改成两个继电器<一个12v,一个5v>去切换4根线的通断,保持usb的热插拔,先切电源再切数据
使用过程正常
但是一关机在切换就卡画面,然后挂倒档切一下就正常了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附图一张

楼主:
补充一点,汽车是12v供电,用12v继电器切换5v通断,然后5v点去切5v继电器控制数据通断。

网友A:
切换相当于一次热插拔, 要留有足够的时间让主机检测到设备断开了, 才能正确检测到新的设备连接了, 中间至少得有个几十到几百毫秒。建议将继电器换成USB SWITCH芯片,切换时做个延时电路,5V与GND不一定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相当于一次热插拔, 要留有足够的时间让主机检测到设备断开了, 才能正确检测到新的设备连接了, 中间至少 ...

感谢,不知道这东西淘宝上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搜不到哈,另外只买USB switch针脚太短似乎不好焊接。目前只能搜到这个,大侠分析下是否可用

楼主:
买了两个ts3usb221还是切换后卡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2018-12-04):
好像有专门usb切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