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延时电路方案

楼主(2018-10-17):
在线求一用于音频延时处理的电路或主要IC,要求能处理6路信号,延时时间可调,谢谢

用于音频矩阵处理电路的延时线路,求指教

网友A:
过去有斗链延时芯片,可通过不同输出引脚来选择延时,但这样的芯片估计现在买不到了。现在基本上都用是数字算法,基于音频数据流。

网友B: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求分享

网友C:
典型的数字混响芯片就具有可控或者可数控的音频延时功能,有2路,有多路,不过多路的不一定可以单独获取。具体的可以参考这部分芯片内容。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