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双跳灯

楼主(2018-10-17):
汽车双跳灯,开启后会一闪一闪的。
我想用双跳灯同时控制个继电器。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闪的。如果电线只供给稳定的12V,由灯头自己实现闪烁,那我可以直接接继电器。
如果电线给的12V就是一闪一闪的,显然继电器就不能直接接了。
有了解汽车的朋友给讲讲吗?谢谢!

楼主:
查了,是第二种情况,不能直接接继电器。
这样行吗,缺点是电容太大则影响灯,太小则带不动继电器。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原理
一、灯管采用氙气灯管,单片机控制电路,左右轮换频闪不间断工作。
二、采用闪光器:按其结构不同,可分为阻丝式、电容式和电子式三种。其中阻丝式又可分为热丝式(电热式)和翼片式(弹跳式),而电子式又可分混合式(带触点式的继电器与电子元件)和全电子式(无继电器)。比如弹跳式闪光器,利用电流热效应原理,以热胀冷缩为动力,使弹**产生突变动作,来接通和断开触点,实现灯光闪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E5%90%91%E7%81%AF#2

网友B:
过去的车用的是内带双金属片的灯泡来实现闪灯,这样的灯泡我还有一个,12V双灯丝的,一个长亮,另一个闪烁。现在的小车大多用电路控制,靠直接加电容来支持继电器是不行的。如果需要从闪灯间歇供电中取电,可以加个二极管隔离后再用电容储电。

网友C:
比较古老一些闪光器是有3个脚,B/L/E,b是正电源,E是地线,L接灯泡,灯泡本身是不会闪烁的,闪烁是靠闪光器里面的RC电路控制的继电器来实现的;另外,多说一句,这个不叫双跳灯,一半我们说双闪或危险报警指示

网友D:
现在是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车用的是内带双金属片的灯泡来实现闪灯,这样的灯泡我还有一个,12V双灯丝的,一个长亮,另一个闪烁 ...

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个保护继电器。电容放电时,也不会影响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古老一些闪光器是有3个脚,B/L/E,b是正电源,E是地线,L接灯泡,灯泡本身是不会闪烁的,闪烁是靠闪光器 ...

我要考虑通用性,最好是无论 L 线是跳变的还是稳定的,都能让继电器吸合。请问有没有现成的设备,我只要往车上一接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最好不要用这种,因为闪光器的工作频率大约是70~90次/分钟,大约就是1.25HZ上下,如果是大电流,普通的电路根本扛不住,蓄能时间工作没有那么长,你最好方式是,使用闪光信号L端作为控制信号,正电还是从B端上取,这样只需要一个转换线就可以通用了,不用破坏整车原装线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考虑通用性,最好是无论 L 线是跳变的还是稳定的,都能让继电器吸合。请问有没有现成的设备,我只要 ...

用二极管加电容是可以的,有些12v的继电器吸合后降到6V还能持续吸合。不过电容尽量大,继电器功耗尽量小,甚至可以增加LDO选择5V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最好不要用这种,因为闪光器的工作频率大约是70~90次/分钟,大约就是1.25HZ上下,如果是大电流,普通 ...

“使用闪光信号L端作为控制信号”,能这样当然最好,但我还得做个控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个保护继电器。电容放电时,也不会影响灯。

...

是这样,但要注意的是,继电器通常需要较大的工作电流,故而需要的储能电容容量较大,这会导致原电路的瞬态电流明显升高。如果升的过高,超过了驱动电路的输出极限,那可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并不建议这么用。一旦出问题,责任是跑不了的,尤其是批量下,这个风险实在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但要注意的是,继电器通常需要较大的工作电流,故而需要的储能电容容量较大,这会导致原电路的瞬 ...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打算用干簧继电器,线圈500欧姆,电流24mA,看似不大,但电容充电时还要很多电,因此还是有风险的。
能不能这样:电容控制一个”开关“,由它控制继电器。

网友F:
拆开一个双闪继电器,看看就知道了。
你不要试图在外边乱接电容负载,继电器触点很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一个双闪继电器,看看就知道了。
你不要试图在外边乱接电容负载,继电器触点很快坏了。 ...

谢谢提醒。最保险的做法是用单片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打算用干簧继电器,线圈500欧姆,电流24mA,看似不大,但电容充电时还要 ...

这里的关键是能量,执行器件是什么,所需能量就定了,用电路是无法改变的。本质上的解决方法是单独供电,如果负载许可,还可以考虑用MOS管做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最保险的做法是用单片机吧?????

无关,关键在于能量,所需能量越大,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