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VSF cdcusb demo

楼主(2018-10-17):
工程位于:
https://gitee.com/versaloon/vsf_open/tree/master/vsf/example/vsfaio/proj/EWARM_MM32

配置修改:
vsf_cfg.h里,usbd相关的设置:
// usbd
//#define VSFUSBD_CFG_MPS                                        192
//#define VSFUSBD_CFG_HIGHSPEED
#define VSFUSBD_CFG_FULLSPEED
//#define VSFUSBD_CFG_LOWSPEED
#define VSFUSBD_CFG_EPMAXNO                        4

由于MM32的USB断点是半双工,所以修改描述符,使用不用的USB端口:
  USB_DT_ENDPOINT_SIZE,
                USB_DT_ENDPOINT,
                0x83,                // bEndpointAddress: (IN3)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if defined(VSFUSBD_CFG_HIGHSPEED)
                0x00, 0x02,        // wMaxPacketSize:
#elif defined(VSFUSBD_CFG_FULLSPEED)
                0x40, 0x00,        // wMaxPacketSize:
#endif
                0x00,                // bInterval:
这里,把IN数据端口改成3号。
并且修改后面的CDC参数:
struct usrapp_t usrapp =
{
        .usbd.cdc.param.CDC.ep_notify                        = 1,
        .usbd.cdc.param.CDC.ep_out                                = 2,
        .usbd.cdc.param.CDC.ep_in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