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楼主(2018-10-17):
小白求问,新唐单片机n76e003如何调用PWM控制一个七彩LED灯?

网友A:
PWM三路控制一个RGB的三个发光管啊。

网友B:
貌似真滴需要3跟线使用PWM控制占空比,然后3个不同的PWM占空比就会显示不同的RGB颜色。

网友C:
做出来没?

网友:
先学会PWM操作吧。

网友D:
三路PWM输出,分别接RBG,然后各独立控制PWM占空比,你可以获得任意色彩。

网友E:
你先搞定一个PWM输出,然后输出的PWM占空比能用for循环不停修改,每次修改后有个小延时,也就是先做呼吸灯。

网友E:
搞定了呼吸灯,然后用3层for循环嵌套,搞定三路PWM这种连续变化,你就可以看到你的RGB的LED等颜色不停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