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单片机怎么烧程序,除了用ccs

楼主(2018-10-17):
不用ccs怎么往单片机里烧代码,bin和hex都有。板子只设计了jtag,每次都是用xds100V3用ccs烧代码。现在代码版本固定,想简单点。

lm flash programmer可以吗?@m564522634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网友A:
本来就是用lm flash programmer烧写的,没有问题。但是lm flash programmer是否支持xds100V3,没有试过,我都是用的ICDI的。

网友B:
最新的烧写软件是uniflash
官网链接http://www.ti.com/tool/uni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用lm flash programmer烧写的,没有问题。但是lm flash programmer是否支持xds100V3,没有试过,我 ...

ICDI是不是lanchpad上的那个自带的。。。用起来不如仿真器方便,还拖着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烧写软件是uniflash
官网链接http://www.ti.com/tool/uniflash

支持xds么。。。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支持c2000和tiva等全部的官网开发板。
但我手里没有独立的xds,没试过。
lm flash programmer是lm3s时代的东西了,uniflash是最新的,并且在不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支持c2000和tiva等全部的官网开发板。
但我手里没有独立的xds,没试过。
lm flash program ...

我试了下,确实好用,很方便。支持xds100v3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DI是不是lanchpad上的那个自带的。。。用起来不如仿真器方便,还拖着跳线 ...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支持c2000和tiva等全部的官网开发板。
但我手里没有独立的xds,没试过。
lm flash program ...

uniflash里面的jlink是不是就是指串口烧写?
我想试试bootloader后串口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iflash里面的jlink是不是就是指串口烧写?
我想试试bootloader后串口烧写

不是。jlink就是jlink仿真器。ti有些cortex-m和cortex-a内核的mcu是支持jlink仿真器烧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iflash里面的jlink是不是就是指串口烧写?
我想试试bootloader后串口烧写

关于串口烧写,msp430有ti自有的bsl协议。
资源丰富的mcu(包含部分msp430)都可以自定义自己的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支持c2000和tiva等全部的官网开发板。
但我手里没有独立的xds,没试过。
lm flash program ...

我试试uniflash,可是手头没有XDS,不知道TI的哪个开发板自带这个下载器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uniflash,可是手头没有XDS,不知道TI的哪个开发板自带这个下载器的呢? ...

不清欻。如果只是试用uniflash,你随便找个官网的开发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欻。如果只是试用uniflash,你随便找个官网的开发板都可以

那烧完 BootLoader后就用usb转串口接uart口直接烧bin就可以了吧?我看到LM里有uart、can等烧写方式。在uniflash里没看到,所以我问是不是用lm来进行串口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烧完 BootLoader后就用usb转串口接uart口直接烧bin就可以了吧?我看到LM里有uart、can等烧写方式。在un ...

是的。你也可以用can等方式烧写,只要在bootloader里配置相应的功能就可以

网友C:
cortex-m和cortex-a内核的mcu是支持jlink仿真器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