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8-10-17):
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都接地的话,万一电路需要修改就麻烦了

网友A:
PGA的设计一般都是需要设置高阻状态的。

网友B:
设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
P1DIR = 0XFF;
P1OUT = 0X00;

网友C:
不是有内部上拉/下拉么?用软件方法试试

网友D:
默认是输入,要是输入就不能“悬”了,悬着那就悬了。
要不设置为输出,要不就加个上拉!

网友E:
一般都是做悬空处理的啊,特别是想征程低功耗设计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不可以悬空吧。
可以设置成三态。

网友F:
最好不要悬空,这样的引脚信号不一定。

网友G:
这个悬空引脚电压不一定怎么变化。

网友H:
可以弄个上拉电阻弄成高电平。

网友I:
用不到也可以悬空,有问题。

网友J:
最好能够设置到0或者1,不会影响单片机。

网友K:
初始化会把所有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L:
如果输入口悬空,可能会导致输入电平处于非0和非1的中间状态

网友M: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高电平或者下拉到低电平。

网友N:
如果接地,就用0电阻接地,如果悬空就拉出来带个过孔。那边是空接。这样你想试用的时候可以通过引出的这个孔焊接飞线或者焊接元件。

网友O:
可以悬空吧

网友P:
输入口不要悬空,尤其是输入阻抗高的,更不能悬空。

网友:
如果是IO口内带上拉电阻的,则可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使其电位固定。

网友Q:
一般都是空着的

网友R:
不用的IO可以浮空

网友S:
上电初始化为高电平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T:
配置为输出

网友U:
用上拉、钳位之类的固定到一个电位上。

网友V:
有些芯片要求下拉到地。

网友W:
不用的直接空着或者不引出就可以了

网友X:
如果不使用的io口设成高阻状态

网友W:
只要没有配置就不会产生影响的

网友P: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电阻(例如10K或者1K)上拉到高电平或者下拉到低电平。

网友V:
通常数据手册都有相关描述

网友:
不设置成输出口,是为了防止误操作时,损坏IO口。

网友U:
不用的IO口大部分情况下悬空即可

网友Q:
可以用大一些的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T:
或者加上下拉固定住

网友R:
软件配置为输出即可。

网友S:
不用的IO口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X:
配置成输出,或者上拉

网友Y:
最好设置成弱上拉输出1,这样短路什么的也不会烧坏

网友Z:
悬空漏电流

网友AA:
如果用电池的话,还是多多考虑一下,学习板就粗放一点好了

网友AB:
看你用的什么种类的芯片

网友AC:
个人认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