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Z1284始终配置

楼主(2018-10-17):
版主各位大神
我现在是用NXP的demo板进行验证,遇到的问题是,demo板没有外部晶振,只能使用片上时钟,1khz
我先验证IO口,点亮led灯,但是过了大概两分钟,led就不闪烁了,不知道是不是时钟配置的问题,代码如下
/* configure RTC to 1Hz interrupt frequency */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10;//  for  test     25;    //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RTC_CLKSRC_1KHZ for  test  RTC_CLKSRC_EXTERNAL;       //external crystal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prescaler is 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另,rtc中断,做几个时基函数,能否用下面这两种方式完成 读RTC中断标志位 RTC_GetFlags()或者读 RTC的寄存器RTC->CNT;

if(RTC_GetFlags())
  {
     u16Rtc100usPeriodFlag = 1;
  }
  //u16Rtc100usPeriodFlag = RTC->CNT;//cnt dont reach more than 100
  if(u16Rtc100usPeriodFlag == 1)
  {
        u16Rtc100usPeriodCnt ++;
        u16Rtc100usPeriodFlag = 0;
  }

望不吝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