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键盘报表的问题

楼主(2018-10-17):
最近在做一个USB键盘的项目,用bus hound 抓了一个USB键盘的报表包,如下图示:

因为这报表包是我按了windows的command键后的包,所以图中的第一个字节0x08,是正确的;问题是,第二行的数据是什么协议,其中的0x5B,我知道是command的键码,后面的0x02以及第一个0x0B,表示什么意思?有哪位了解USB键盘协议的可以告知一下?多谢

楼主:
嗯,多谢了,我看看先。另外,请教一下楼上,第一行是usb报表协议,第二行是不是设备驱动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多谢了,我看看先。另外,请教一下楼上,第一行是usb报表协议,第二行是不是设备驱动协议 ...

哈哈,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

网友B:
改一下大小写锁定键状态试试

网友A:
command键是苹果电脑键盘上的Ctr键,你换台PC电脑抓个包看看.因为很多资料是针对PC电脑的,码值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and键是苹果电脑键盘上的Ctr键,你换台PC电脑抓个包看看.因为很多资料是针对PC电脑的,码值会不一样.

谢谢提供这么多资料哈
其实我的问题是,没有明白第二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这么多资料哈
其实我的问题是,没有明白第二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

试图啃usb协议,七转八转头晕了.哈哈,帮不了你了.期待玩客露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图啃usb协议,七转八转头晕了.哈哈,帮不了你了.期待玩客露脸.

嘿嘿,我也是刚研究这玩意,主要是包里面的第二行,不明白是按什么规则来组织数据的,第一行倒是明白了,是按标准的报表描述符来组织数据的
不管怎么说,非常谢谢你的热心哈

网友C:
USB问题找 圈圈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我也是刚研究这玩意,主要是包里面的第二行,不明白是按什么规则来组织数据的,第一行倒是明白了, ...

网友D:
应该是系统解析第一行到总线那一层,你换一个PS2键盘,应该就没有第一行这些字符串了,只剩第二行那些。不过苹果没法接PS2键盘,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第一行没有问题,是我的设备按正常USB键盘报表格式上报的按键按下的信息,第二行应该是windows系统下发的数据,具体内容还在研究之中

网友B:
有这么麻烦么?
我拍usb视频的时候很熟悉这些东西. 一测就明白.
你可以试着同时按下多个按键.呵呵呵
可是现在都忘了...

usb 键盘 class里面肯定有详解非常详细的详解...

网友E:
可以边看边做,等这书看完项目都黄了,git上有程序的找下,移植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麻烦么?
我拍usb视频的时候很熟悉这些东西. 一测就明白.
你可以试着同时按下多个按键.呵呵呵

大神你不应该忘记啊,我记得你在二姨家还出过USB的学习视频的对不。

网友F:
用 usblyzer 吧 , bus hound 抓到的有些是os 层次的东西

楼主:
已经搞定了哈,多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不应该忘记啊,我记得你在二姨家还出过USB的学习视频的对不。

这种东西我都是靠猜的. 随便戳几下键盘就猜出来了....我学的东西太多.所以总要选择性的先忘记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哈,多谢各位的指导

搞定了你来个总结啊. 别人看到这个帖子就不会继续给你想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我都是靠猜的. 随便戳几下键盘就猜出来了....我学的东西太多.所以总要选择性的先忘记一些.... ...

果然是大神,一通百通,学习一下,什么时候能到了要选择性忘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