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quist判据图例

楼主(2018-10-17):
下面给几个Nyquist判据的图例。

楼主:
上例的相邻零极点相差一个数量级,通常可以认为其零极点是分裂的。

楼主:
上例是个半穿越例子。

楼主:
上例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图例,其对应于半穿越和全穿越。

楼主:
上面的图例2和图例3,都可以有非常有意思的电路模型对应。特别是图例3,之后将会给一个相关例子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例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图例,其对应于半穿越和全穿越。

钱钟书先生的经典著作中说:猴子蹲着时候,人们是看不见的,当猴子向树上高处爬去,猴子的红屁股就全漏出出来供人瞻仰了!

大师一旦对教科书上理论做出点评,红屁股就漏出来了!

上图中明显一个是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大二的学生都知道那叫正穿越和负穿越,大师来个半穿越和全穿越?!我看你是外星人穿越来到地球了吧?

现学现卖不是罪,但不要吹,不要装!不然恶心!
即便吹了,要吹也吹出技术来,你这一吹就露馅!

楼主:
给出上面两个图例的相关电路应用例帖的链接:

反馈稳定性分析例一(RC正反馈)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0522-1-1.html

反馈稳定性分析例二(文氏振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05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