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功率测量

楼主(2018-10-17):
请问433M这种功率该如何测量。
直接下命令进入FSK单载波模式,然后接频谱测试,频谱上面在该频点处峰值就是功率值?(暂时不考虑接线的损耗),这种FSK单载波信号的功率测试和wifi等已调信号的功率有何差异呢。

楼主:
如何测试这种单载波信号的辐射功率呢。

楼主:
有玩射频的在吗?初次接触FSK单载波功率测试

楼主:
测试近水平面发射功率 NHPRP,对吗

网友A:
要用带功率测量的频谱或者其它仪器测,如果频谱不支持功率测量,自行数格子的话,那非常麻烦,不是仅看峰值就可以定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带功率测量的频谱或者其它仪器测,如果频谱不支持功率测量,自行数格子的话,那非常麻烦,不是仅看峰值 ...

谢谢chunyang大哥的答复。我这边了解OFDM波的功率测试,可以用频谱测试channel power。对于这种单载波的FSK信号。直接将信号输出接频谱分析仪上,频谱上面的peak值就是该信号的功率吗?还是一定要用射频功率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答复。我这边了解OFDM波的功率测试,可以用频谱测试channel power。对于这种单载波的F ...

数格子是要换算的,而且还要考虑频谱的带宽,故而无法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