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有什么好的方法查看容量吗

楼主(2018-10-18):
我想要找到一个10uf的电容,怎么查出它的容量?

网友A:
好像没啥好办法。

网友B:
为啥要用“找”这个字?
难道楼主的贴片电容不是成卷的?用的散装?

网友C:
建议你买一对  龟甲或者羊角, 想要什么电容就起卦算一下

你太逗了

网友D:
万用表能量

网友E:
电桥 或者万用表 (不太准)

网友:
这个没啥好办法,贴片的只能测,电容用电桥测,直插的可以看出来

网友F:
用數字萬用表量

网友G:
用电容表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买一对  龟甲或者羊角, 想要什么电容就起卦算一下

我一般用龟甲,主要是羊角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用龟甲,主要是羊角不好搞

淘宝什么都有卖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淘宝什么都有卖

买到假货,肯定不准。只用龟甲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买到假货,肯定不准。只用龟甲

龟甲是传家宝传下来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龟甲是传家宝传下来的吗

不是,首先买只乌龟,养死了以后,以后....就有了

网友I:
这么大电容可以充满到5V,然后用电阻放电,用示波器看多长时间放电结束,计算。
小电容,做个LC振荡器,量频率。

这么大的电容,随便一个能测量电容的万用表就可以测试,误差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是,首先买只乌龟,养死了以后,以后....就有了

..............想养死乌龟啊   正常的好好养估计是养不死的   寿命比你长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想养死乌龟啊   正常的好好养估计是养不死的   寿命比你长的多

已经养死三只了,都是中华草龟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已经养死三只了,都是中华草龟

请问老翁贵庚?

网友H:
年芳18,人称一枝花

网友J:
买回来不是有参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年芳18,人称一枝花

18岁就养死三只草龟  厉害  佩服

网友K:
用专用仪器电桥或者频率分析仪(一般频率分析仪可以有多种探头,是可以测电容的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