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水质检测电路,求解

楼主(2018-10-18):
附件图片是一个TDS水质检测电路,没看懂,请看懂的老铁帮忙解释一下,TDS_SCAN接的应该是单片机的AD接口,而且应该用的是AD检测电压,从而得到电导率的方式,但是没明白前面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这个74HC04用在这里怎么用的

网友A:
不是测电压。是检测震荡电路的频率

你是说这个电路是测频率,还是TDS检测需要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测电压。是检测震荡电路的频率

确定吗,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吗,能具体讲一下吗

前面明显是一个用非门搭的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明显是一个用非门搭的振荡电路。

那么TDS检测,是测频率,还是测电压,那种方式可靠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TDS检测,是测频率,还是测电压,那种方式可靠靠谱?

归根到底都是测电阻。测频法本身加在水体电阻上的是交流信号,不会引起电极极化。当然是测频好,对单片机也没什么要求。

网友B:
对的检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归根到底都是测电阻。测频法本身加在水体电阻上的是交流信号,不会引起电极极化。当然是测频好,对单片机 ...

测电压的方式,不是也可以用交流电吗,硬件软件都可以实现,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有个部分要测冰厚,打算用测TDS值的方式实现,正在纠结用什么方法测TDS,上面的图应该是用的测频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测电阻法,也就是AD测电压,

请看https://wenku.baidu.com/view/dfc99954d4d8d15abf234e9a.html
以及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6316&highlight=TDS

两种方式肯定都得用交流电,现在偏向于AD测电压,希望有过此经历的能探讨一下哪种好,以便少走弯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有个部分要测冰厚,打算用测TDS值的方式实现,正在纠结用什么方法测TDS,上面的图应该 ...

AD测交流值不方便,还要加真有效值转换电路,引入额外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测交流值不方便,还要加真有效值转换电路,引入额外误差

软件控制电流的方向呢,只在正方向时检测电压值,我想用AD测电压方式主要有几个考虑,探针输入电压频率可控方向可控,探针状态可控,能设置为低电平也能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有个部分要测冰厚,打算用测TDS值的方式实现,正在纠结用什么方法测TDS,上面的图应该 ...

有没有找到方案,学习一下啊 老铁

网友D(2019-07-18):
楼主你好,我看的也是你提供参考的文库里的资料,请问你现在做出来了吗?驱动部分和ad读取部分以及数值转换部分是如何处理的?探针的电极常数是1.0的,小米的表笔不知楼主研究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