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SIM800c EAT 开发无法烧录问题

楼主(2018-10-18):
为什么无法烧录程序到 SIM800c,使用的是SIM800C带EAT 版本

网友A:
先看设备管理器,USB端口是否在。
还不行,重启PC或硬件。
推荐用MTK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设备管理器,USB端口是否在。
还不行,重启PC或硬件。
推荐用MTK的工具:

用的是串口下载,用的是SIM800C BT 版本的  想问下能加下你微信或者QQ 么 最近搞SIM800EAT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设备管理器,USB端口是否在。
还不行,重启PC或硬件。
推荐用MTK的工具:

我的资料都是SIM808M 的 无法下载进去 能提供资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资料都是SIM808M 的 无法下载进去 能提供资料么

Q176855725

网友B:
我可以下载,用的是USB模式的,你的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C(2019-01-23):
引用 网友D:
两个sim800能互相通讯吗?

当然可以,前提是知道对方的IP地址,或者你可以做个中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