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的铭牌问题

楼主(2018-10-18):
【不懂就问】
如图,是一款伺服主轴电机
【1】在第二行功率栏中,3.7kW是额定功率?因为下面的280x13和160x23都是等于3.7kW,那么5.5kW是最高功率?
【2】第三栏的电压表明星型接法的相电压为280V,这个值应该是线电压,那么相电压只有160V,这样的话,该电机可以用三相380VAC供电的驱动器来驱动吗?
,

网友A:
用变频器驱动啊

网友B:
5.5kw是指60%暂载率下的功率.  3.7kw是连续功率.

驱动器不宜瞎配,应按厂方推荐型号配较稳妥.

https://b2b.hc360.com/supplyself/3921124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kw是指60%暂载率下的功率.  3.7kw是连续功率.

谢谢,追问如下
【1】60%的暂载率是什么意思,资料里是说占空比吗?
【2】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机的相电压怎么只有160V,是可以用在380VAC的高压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驱动啊

谢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追问如下
【1】60%的暂载率是什么意思,资料里是说占空比吗?
【2】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机的相电压怎 ...

1. 就是占空比.
2. 不能直接加220v或380v.要用专用的驱动器.伺服电机不同于普通马达,会有加速,减速,变速,制动等动作,所以一般用变频电源来制作驱动器.电压匹配是必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就是占空比.
2. 不能直接加220v或380v.要用专用的驱动器.伺服电机不同于普通马达,会有加速,减速,变速, ...

恩,对于第二问
我现在就是有驱动器,是三相380VAC输入的,再通过整流、内部控制、逆变,输出U、V、W信号给电机,让电机转动
这样一来,既然输入时380VAC,那么你变输出也是380VAC啊,首贴中的电机相电压不是只有160V吗?这样是不是不可以用?
另外再多问一句,变频电源是不是把电网输入的50Hz频率改变为电源的开关频率,称之为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对于第二问
我现在就是有驱动器,是三相380VAC输入的,再通过整流、内部控制、逆变,输出U、V、W信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SPWM变频调速相关专辑 24册 242M ◆〓
  • 〓◆ 变频器相关专辑 26册 298M ◆〓 , 国庆礼包3

  • 谢谢

楼主(2019-01-11):
引用 网友B:
  • 〓◆ SPWM变频调速相关专辑 24册 242M ◆〓
  • 〓◆ 变频器相关专辑 26册 298M ◆〓 , 国庆礼包3

  • 老师你好,想要本书,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SanjayaManiktala 作者
    中文版和英文版都有最好了
    谢谢,可以单独开楼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想要本书,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SanjayaManiktala 作者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349页 40.6M 清晰书签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349页 40.6M 清晰书签版 ◆〓

    有第二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2版 526页 233M 高清书签版 ◆〓

    哇塞 真的实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