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上电程序不运行问题

楼主(2018-10-18):
如题,MCU为STM32L476RE,上电后程序不运行,必须接仿真器才能运行,测量RESET引脚电压,为0.45V。
该现象不是必现。一会一会的。
复位电路如下图。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已经定位到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不明白的是怎样会出现不能启动的情况。

网友:
去官网找STM32L4开发板的原理图,参考那个做复位电路。

网友A:
参考这个,你的复位电路设计不对。

网友A: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valuation-tools/product-evaluation-tools/mcu-eval-tools/stm32-mcu-eval-tools/stm32-mcu-nucleo/nucleo-l476r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valuation-tools/product-evaluation-tools/mcu-eval-too ...

感谢回复!
上图是芯片的内部结构。
上图是官网推荐的复位电路。
相比我的电路图,外部多了1个100K的上拉电阻。该100K电阻与芯片内部Rpu(27K)并联,并不会影响整体复位。不明白这里为何不对呢?谢谢解答

网友B:
亲 很明显你的复位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很明显你的复位电路不对

我糊涂了,大神能讲清楚些吗?

网友C:
复位电路有问题

楼主:
大神指条明路,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指条明路,谢谢啊

手册上有标准的复位电路图

网友D:
你要加一个二极管,nrst是一个双向脚.你这个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有标准的复位电路图

我建议你还是先看下手册以及电路再发言,谢谢

网友E:
感觉复位电路的电感和电阻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复位电路的电感和电阻位置不对

复位电路没有电感啊

网友F:
nrst是一个双向脚

楼主:
意思是内部也会拉低RESET引脚吗?但是内部拉低不会持续啊

网友G:
用数据手册推荐的复位电路

网友H:
复位电路不对吧,可以不加复位电路试下效果

网友H:
或者你的 boot启动选择错误了?这个你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你的 boot启动选择错误了?这个你仔细检查下。

boot电路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复位电路现在更改了上拉电阻,由原来的100K更改为4.7K。由于该问题是小概率出现,不易复现,所以也不知道换了之后改善的程度有多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boot电路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复位电路现在更改了上拉电阻,由原来的100K更改为4.7K。由于该问题是小概 ...

好的,找出来错误就好

网友I:
手册推荐的电路,然后去掉按键就行了,就是上电复位电路了。

网友J(2020-08-18):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你的复位电路设计不对。

文档的复位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