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通信接口电路

楼主(2018-10-18):
这是接口电路,半双工的,用了网口RJ45来连接,里面集成了1:1的耦合线圈。
发送的时候FPGA控制RS485_A+,RS485_A-这个差分对;接收的时候RS485_A+,RS485_A-就是从接口上来了,然后进入比较器,得到单端信号RXIN_A。
从FPGA出来的RS485_A+,RS485_A-信号还是可以的,长这样:

不连网线的时候,到了网口上(RD+,RD-)就张这样了:

连接网线到对面之后信号更差了:

幅度变小了。

关键是不太像方波了,最后得到的单端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稳定时间太短了。
我硬件比较差,我觉得是上升沿下降沿占用时间太多,所以我改了电容,但是几乎没什么变化,所以想问问怎么改比较好呢?

楼主:
我现在就是控制RS485_A+发101010... RS485_A-发010101......   也就是这两个相反的,我给的图都是其中一个

网友A:
以太网频率高(100MHz),而RS485总线频率低,RJ45的网络变压器不能用于RS485总线。因此网络变压器改为磁耦、光偶或RS485驱动芯片,如:MAX3232等芯片。 还有R67、R69  电阻510R改为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频率高(100MHz),而RS485总线频率低,RJ45的网络变压器不能用于RS485总线。因此网络变压器改为磁耦 ...

您好,我发完就出去出差了,一直也没看到。驱动芯片支持100M的速率吗,两个电阻改掉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完就出去出差了,一直也没看到。驱动芯片支持100M的速率吗,两个电阻改掉是因为什么呢 ...

驱动芯片不支持100M的速率。

用磁耦,或者,用光偶,或者,用RS485驱动芯片。三者选其一。但不能用以太网网络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支持100M的速率。

用磁耦,或者,用光偶,或者,用RS485驱动芯片。三者选其一。但不能用以太 ...

好吧,那应该不能用rs485了,因为要求要10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应该不能用rs485了,因为要求要100M

100Mb/s 的RS-485总线,什么鬼?RS-485总线速率不会超过10Mb/s. 你这个不是485总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b/s 的RS-485总线,什么鬼?RS-485总线速率不会超过10Mb/s. 你这个不是485总线吧。 ...

是的,这个电路图不是我画的,原来是用作4M的,直接抄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图不是我画的,原来是用作4M的,直接抄过来了

这么快的速度,楼主电路需要修改:

D9取消(开路);

取消R67、R69 (510 R改为短路0 R);

C24 改为100pF;

R66、R68、R70 都改为 100 R。

别问为啥。

还有:A+、A- 用质量很好屏蔽的双绞线,线不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楼主电路需要修改:

D9取消(开路);

哈哈,谢谢,我明天就去试试看

网友B:
485的速率有限,不能使用以太网接口和变压器。要么根据485的电气特性选择合理的隔离手段,要么放弃485改用以太网。

楼主(点评):
之前用的市以太网phy芯片控制的,后来不让用phy芯片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先去搞明白,为什么不让用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们导师非要用曼彻斯特编码,phy用的4b/5b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并不矛盾,曼码可以是应用层协议,跟传输层、物理层可以无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的可能有问题,导师就是要求物理层编码用曼彻斯特,说是担心电容的电荷积累导致错误,因为要一直工作不间断,曼彻斯特每次都是跳变比较合适。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以太网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10M以太网用的就是曼码,而百兆、千兆网用了编码效率更高的码,根本不用你操心。你可曾见过哪里的以太网出现过电荷积累导致错误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楼主电路需要修改:

D9取消(开路);

试了一下,这是现在网口RD+,RD-的信号:

这是比较器输入端的:

这是经过比较器的单端信号:

已经好多了,谢谢,不过用FPGA的signaltap (200M抓取),发送端的可以抓到是100M的方波,接收端的还是不行,包括接收端的单端信号,是因为幅度不够吗,发送端看了一下幅度是2V左右,接收端大概1.2V左右。

网友C(2018-11-19):
干嘛要用网线?

楼主(点评):
我电路图里标的485是别的电路图里抄过来的没改,实际速度要到100M,所以用网线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都说了,485远远做不到100M的传输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