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父子进程之间怎么同步全局变量

楼主(2018-10-18):
父子进程之间如果有一个进程改变了全局变量,另一个进程却不能同步, 请问该怎么同步两者的全局变量

网友A:
使用原子变量 ,1、windows 下使用InterlockedExchange函数 ,2、支持c++11的编译器都可以用 atomic_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原子变量 ,1、windows 下使用InterlockedExchange函数 ,2、支持c++11的编译器都可以用 atomic_int ...

我是linux 平台下的c语言

网友B:
两个进程的数据空间是各自独立的,即使是父子进程。建议你开共享内存来同步数据,可能要做好互斥访问等等避免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linux 平台下的c语言

linux下,ggc、clang编译器,现在都可以直接使用原子变量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进程的数据空间是各自独立的,即使是父子进程。建议你开共享内存来同步数据,可能要做好互斥访问等等避 ...

对比原子变量,使用互斥量保护内存,cpu的开销要大一些,还要防止线程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进程的数据空间是各自独立的,即使是父子进程。建议你开共享内存来同步数据,可能要做好互斥访问等等避 ...

您好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要共享的全局变量是文件描述符FILE *fp 我模拟了个实验但是子进程没有取到父进程的赋值fp 代码如下:请问代码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