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407开发芯片,RFID不能寻卡和读卡问题

楼主(2018-10-18):
uint32_t tt;
        tt = gt_get() + WaitTime/2000;

        while(gt_get_sub(tt))
        {
                if(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ch = (uint8_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Rc522_LinkFlag = 0;
        return STATUS_IO_TIMEOUT;

程序执到到红色处无法置1,找不出问题,硬件没有问题。不知哪位大神能帮忙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ba.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anp_hostcom.h"

#define MAXRLEN 18

#define MF522_RST   PFout(1)

static uint8_t Rc522_LinkFlag;

//#define RC522_LINKTEST_RT(rt)        if(Rc522_LinkFlag == 0) return (rt)
//#define RC522_LINKTEST_NULL()        if(Rc522_LinkFlag == 0) return

uint32_t Rs522_cmd_cnt;

#define WriteRawRC(addr,datas)        if(WriteRawRC_HDL(addr,datas)!= STATUS_SUCCESS) return MI_ERR

void delay_ns(u32 ns)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i;
  for(i=0;i<ns;i++)
  {
    __nop();
    __nop();
    __nop();
  }
}

uint8_t TXRFID[16] = {0x41,0x31,0x42,0x32,0x43,0x33,0x44,0x34,0x46,0x31,0x42,0x32,0x43,0x33,0x44,0x34};
uint8_t RXRFID[16];
/*
º¯Êý¹¦ÄÜ£ºÈ«×Ô¶¯¶Á¿¨º¯Êý
²Î    Êý£ºÎÞ
·µ »Ø Öµ£ºÎÞ
**/
void Read_Card(void)
{
        char status = MI_ERR;
        uint8_t CT[2];                                                                        //¿¨ÀàÐÍ
        uint8_t SN[4];                                                                         //¿¨ºÅ
        uint8_t KEY[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ÃÜÔ¿
        uint8_t s = 0x01;
        uint8_t RXRFIDH[8];
        #define  DATA_LEN    16                             //¶¨ÒåÊý¾Ý×Ö½Ú³¤¶È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                //Ѱ¿¨
                if(status == MI_OK)                                                        //Ѱ¿¨³É¹¦
                {
                        status=MI_ERR;
                        LED1 = 1;
                        status = PcdAnticoll(SN);                                //·À³åײ
                        if(status == MI_OK)
                        {
                                status=MI_ERR;
                                LED2 = 1;
                                status =PcdSelect(SN);                                //Ñ¡¶¨´Ë¿¨
                                if(status == MI_OK)                                        //Ñ¡¶¨³É¹¦
                                {
                                        status=MI_ERR;
                                        LED3 = 1;
                                        MP_SPK = 1;
                                        status =PcdAuthState(0x60,0x03,KEY,SN);                //ÑéÖ¤ÃÜÔ¿
                                        if(status == MI_OK)
                                        {
                                                status = MI_ERR;

                                                status = PcdWrite(s,TXRFID);                        //д¿¨
                                                if(status == MI_OK)
                                                {
                                                        status = MI_ERR;
                                                }
                                                status=PcdRead(s,RXRFID);                                //¶Á¿¨
                                                if(status == MI_OK)
                                                {
                                                        status = MI_ERR;
                                                        LED4 = 1;                                                        //¶Á¿¨³É¹¦
                                                        MP_SPK = 0;
                                                        Send_InfoData_To_Fifo(RXRFID,16);
                                                        Send_InfoData_To_Fifo("\n",2);
                                                }
                                        }
                                }
                        }
        }
}

//³õʼ»¯IO ´®¿Ú1
//bound:²¨ÌØÂÊ
void RC522_Uart_init(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TypeDef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TypeDef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PA9-Tx
        GPIO_TypeDef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TypeDef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Óù¦ÄÜ
        GPIO_TypeDef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ÍÆÍìÊä³ö
        GPIO_TypeDef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ÉÏÀ­
        GPIO_TypeDef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TypeDefStructure);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²¨ÌØÂÊ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ÎÞÓ²¼þ¿ØÖÆÁ÷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½ÓÊÕÓë·¢ËÍģʽ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ÎÞУÑéλ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λ1
        USART_TypeDef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Êý¾Ýλ8λ
        USART_Init(USART1,&USART_TypeDef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ʹÄÜ´®¿Ú

        Rc522_LinkFlag = 0;
}

char InitRc522(void)
{
          if(PcdReset() != MI_OK)
                  return MI_ERR;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if(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MI_OK)
                  return MI_ERR;
          Rc522_LinkFlag = 1;
          Rc522_ToSRst();
          return MI_OK;
}

void Readcard_daivce_Init(void)
{
        RC522_Uart_init(9600);        // ´®¿Ú³õʼ»¯Îª9600
        delay_ms(500);
        InitRc522();                        //¶Á¿¨Æ÷³õʼ»¯
}

void Reset_RC522(void)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

//¹¦    ÄÜ£ºÑ°¿¨
//²ÎÊý˵Ã÷: req_code[IN]:Ѱ¿¨·½Ê½
//                0x52 = Ѱ¸ÐÓ¦ÇøÄÚËùÓзûºÏ14443A±ê×¼µÄ¿¨
//                0x26 = Ѱδ½øÈëÐÝÃß״̬µÄ¿¨
//                    pTagType[OUT]£º¿¨Æ¬ÀàÐÍ´úÂë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  xTest = ReadRawRC(BitFramingReg);
//  if(xTest == 0x07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while(1){}}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     if(status  == MI_OK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À³åײ
//²ÎÊý˵Ã÷: pSnr[OUT]:¿¨Æ¬ÐòÁкţ¬4×Ö½Ú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Ñ¡¶¨¿¨Æ¬
//²ÎÊý˵Ã÷: pSnr[IN]:¿¨Æ¬ÐòÁкţ¬4×Ö½Ú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ÑéÖ¤¿¨Æ¬ÃÜÂë
//²ÎÊý˵Ã÷: auth_mode[IN]: ÃÜÂëÑé֤ģʽ
//                 0x60 = ÑéÖ¤AÃÜÔ¿
//                 0x61 = ÑéÖ¤BÃÜÔ¿
//          addr[IN]£º¿éµØÖ·
//          pKey[IN]£ºÃÜÂë
//          pSnr[IN]£º¿¨Æ¬ÐòÁкţ¬4×Ö½Ú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ÁÈ¡M1¿¨Ò»¿éÊý¾Ý
//²ÎÊý˵Ã÷: addr[IN]£º¿éµØÖ·
//          pData[OUT]£º¶Á³öµÄÊý¾Ý£¬16×Ö½Ú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Ð´Êý¾Ýµ½M1¿¨Ò»¿é
//²ÎÊý˵Ã÷: addr[IN]£º¿éµØÖ·
//          pData[IN]£ºÐ´ÈëµÄÊý¾Ý£¬16×Ö½Ú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ÃüÁƬ½øÈëÐÝÃß״̬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status;//MI_OK;
}


//ÓÃMF522¼ÆËãCRC16º¯Êý

char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return MI_OK;
}


//¹¦    ÄÜ£º¸´Î»RC522
//·µ    »Ø: ³É¹¦·µ»Ø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
    MF522_RST=1;
    delay_ns(10);
    MF522_RST=0;
    delay_ns(10);
    MF522_RST=1;
    delay_ns(10);
        */
        if(Rc522_OutSRst()!=MI_OK)
                return MI_ERR;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ns(10);

    WriteRawRC(ModeReg,0x3D);            //ºÍMifare¿¨Í¨Ñ¶£¬CRC³õ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return MI_ERR;
}

//ÉèÖÃRC522µÄ¹¤×÷·½Ê½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ms(10);
       PcdAntennaOn();
//       WriteRawRC(SerialSpeedReg,0x7A);//

                   //WriteRawRC(CommandReg,0x00);//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
Function:       Send_data
Description:
     write a byte to serial port
Parameter:
     ch            the byte to write
Return:
     None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ch)
{
          USART1->SR;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
Function:       Rece_data
Description:
     get a byte from serial port
Parameter:
     ch            the byte to save the received byte
     WaitTime      the counter for polling, avoid endless loop.
Return:
     STATUS_SUCCESS         get a byte data successfully
     STATUS_IO_TIMEOUT      time out
**************************************************/
short Rece_data(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WaitTime)
{
        /*
    unsigned int j;
    j=0;
  while(!(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j++;
                if(j>=WaitTime)          //avoid endless loop
                        break;
        }
        if(j<WaitTime)
        {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I=0;
                return STATUS_SUCCESS;
        }
        else
            return STATUS_IO_TIMEOUT;
        */

//        while(!(UART4->SR & USART_FLAG_RXNE));
//        *ch = (uint8_t)USART_ReceiveData(UART4);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while(!(USART3->SR & USART_FLAG_RXNE));
//        *ch = (uint8_t)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return STATUS_SUCCESS;

        uint32_t tt;
        tt = gt_get() + WaitTime/2000;

        while(gt_get_sub(tt))
        {
                if(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ch = (uint8_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Rc522_LinkFlag = 0;
        return STATUS_IO_TIMEOUT;

}

//¹¦    ÄÜ£º¶ÁRC632¼Ä´æÆ÷
//²ÎÊý˵Ã÷£ºAddress[IN]:¼Ä´æÆ÷µØÖ·
//·µ    »Ø£º¶Á³öµÄÖµ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Val;
    short status;
    Address = (Address & 0x3f) | 0x80;   //code the first byte
    Send_data(Address);
    status = Rece_data(&RegVal, 10000);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return 0xff;
    return RegVal;
}


//¹¦    ÄÜ£ºÐ´RC632¼Ä´æÆ÷
//²ÎÊý˵Ã÷£ºAddress[IN]:¼Ä´æÆ÷µØÖ·
//          value[IN]:дÈëµÄÖµ

//short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    unsigned char EchoByte;
//    short status;
//    Address &= 0x3f;   //code the first byte
//    Send_data(Address);
//    Send_data(value);
//
//    status = Rece_data(&EchoByte, 10000);
//        return status;
//}

short WriteRawRC_HDL2(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EchoByte;
    short status;
    Address &= 0x3f;   //code the first byte
    Send_data(Address);
        Send_data(value);
    status = Rece_data(&EchoByte, 10000);
        //delay_ns(10);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
                if(Address == EchoByte)
                        Rs522_cmd_cnt++;
                else status = STARUS_ADDR_RERR;
                //Send_data(value);
        }
//        delay_ms(2);
        return status;
}

short WriteRawRC_HDL(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EchoByte;
    short status;
        uint8_t e = 3;
    Address &= 0x3f;   //code the first byte
        for(e = 0;e<3;e++)
        {
                Send_data(Address);
                status = Rece_data(&EchoByte, 10000);
                //delay_ns(10);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
                        if(Address == EchoByte)
                        {
                                Rs522_cmd_cnt++;
                                Send_data(value);
                                break;
                        }
                        else
                        {
                                //Rc522_OutSRst();
                                status = STARUS_ADDR_RERR;
                        }

                }
        }

//        delay_ms(2);
        return status;
}


//¹¦    ÄÜ£ºÖÃRC522¼Ä´æÆ÷λ
//²ÎÊý˵Ã÷£ºreg[IN]:¼Ä´æÆ÷µØÖ·
//          mask[IN]:ÖÃλֵ

char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return MI_OK;
}


//¹¦    ÄÜ£ºÇåRC522¼Ä´æÆ÷λ
//²ÎÊý˵Ã÷£ºreg[IN]:¼Ä´æÆ÷µØÖ·
//          mask[IN]:Çåλֵ

char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return MI_OK;
}


//¹¦    ÄÜ£ºÍ¨¹ýRC522ºÍISO14443¿¨Í¨Ñ¶
//²ÎÊý˵Ã÷£ºCommand[IN]:RC522ÃüÁî×Ö
//          pInData[IN]:ͨ¹ýRC522·¢Ë͵½¿¨Æ¬µÄÊý¾Ý
//          InLenByte[IN]:·¢ËÍÊý¾ÝµÄ×Ö½Ú³¤¶È
//          pOutData[OUT]:½ÓÊÕµ½µÄ¿¨Æ¬·µ»ØÊý¾Ý
//          *pOutLenBit[OUT]:·µ»ØÊý¾ÝµÄ볤¶È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i = 600;//¸ù¾ÝʱÖÓÆµÂʵ÷Õû£¬²Ù×÷M1¿¨×î´óµÈ´ýʱ¼ä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ªÆôÌìÏß
//ÿ´ÎÆô¶¯»ò¹Ø±ÕÌìÏÕ·¢ÉäÖ®¼äÓ¦ÖÁÉÙÓÐ1msµÄ¼ä¸ô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¹Ø±ÕÌìÏß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µÈ´ý¿¨À뿪
void WaitCardOff(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delay_ms(1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int8_t Rc522_GetLinkFlag(void)
{
        return Rc522_LinkFlag;

}

void Rc522_LinkTest(void)
{
        ReadRawRC(TxControlReg);
}

int8_t Rc522_OutSRst(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Rd;
        uint8_t Rt = MI_ERR;
        for(i = 0;i<100;i++)
        {
                Send_data(0x55);
                if(Rece_data(&Rd, 10000) == STATUS_SUCCESS)
                //if(Rece_data(&Rd, 1000) == STATUS_SUCCESS)
                {
                        //if (Rd == 0)
                                //Rc522_LinkTest();
                                Send_data(0x55);
                                delay_ms(100);
                                Rt = MI_OK;
                                break;
                }
        }
        return Rt;
}

int8_t Rc522_ToSRst(void)
{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0x10);
        return 0;
}

//extern void Send_InfoData_To_Fifo( uint8_t *p ,uint8_t len);
//extern void Full_Diplay(uint32_t vluae);

void Rc522_DispCnt(void)
{
        //Send_InfoData_To_Fifo((uint8_t *)"Rc522ccnt=",10);
        //Full_Diplay(Rs522_cmd_c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程序代码

楼主:
求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