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程序运行比预期慢,什么原因导致程序运行时钟不等于系统时钟?

楼主(2018-10-18):
8MHZ内部晶振,配置时钟64MHZ(SPI 8分频,SPI_CLK频率7.58MHZ,说明64MHZ是正确的),程序中while(1){不延时,引脚电平翻转},引脚为高速模式(最大可以到50MHZ),但是引脚实际翻转频率只有4MHZ
PA8输出系统时钟,示波器测定为62.5MHZ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RCC_MCO1SOURCE_SYSCLK,RCC_MCODIV_1);
但是
while(1)
{
SPILCD_CS_SET;
SPILCD_CS_RESET;
}输出50%占空比方波,测定高电平296ns----3.38MHZ

楼主:
请问stm32f373,一个IO指令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网友A:
你理解错了。IO翻转本身速率有限

网友B:
典型的嘴巴跟不上大脑的现象!

网友B:
大脑转得飞快
嘴巴不利索,不是说相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IO翻转本身速率有限

PIN脚设为高速模式,IO翻转不是最大能达到50MHZ吗?多谢回答,但我还是有些不太懂,虽然大于30MHZ输出波形波形就不是干净的方波了,因为PA8能输出62.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脑转得飞快
嘴巴不利索,不是说相声的!

那SPI采用2分频,CLK是能输出30MHZ的波形的,说明IO的速度应该能跟上吧?但是不知道主程序中输出频率为什么就降低了,我想做TFT彩屏的,现在刷新频率很低,刷新1帧差不多要0.5s,我是移植stm32F030的程序,时钟没变,但是刷新1副图片就变慢了

网友C:
执行 while(1) 也是需要时间的,要跳转。
里面多放一些:
  SPILCD_CS_SET;
  SPILCD_CS_RESET;
这样大概能够测得 60ns 的周期,合着也就是 16MHz 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 while(1) 也是需要时间的,要跳转。
里面多放一些:
  SPILCD_CS_SET;

谢谢回复,虽然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在循环中加20多条翻转指令(引脚配置为高速输出模式),观察波形,频率变化不大,基本上还是4MHZ,PLL时钟应该是配置正确的,(SPI4分频后CLK引脚有16MHZ波形),但是程序运行感觉像HSI/2=4MHZ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 while(1) 也是需要时间的,要跳转。
里面多放一些:
  SPILCD_CS_SET;

@arm86 有测到过16MHZ波形吗?我不知道我的配置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m86 有测到过16MHZ波形吗?我不知道我的配置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昨天晚上顺手测了一下。
寄存器直接赋值的操作。

额,谢谢,我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初始化化代码,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暂时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晚上顺手测了一下。
寄存器直接赋值的操作。

多谢提醒,寄存器操作确实能达到18.5MHZ的波形,看来stm32库操作IO确实会牺牲很多速率,用寄存器操作能提高4倍以上的速率,函数调用可能牺牲了大部分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晚上顺手测了一下。
寄存器直接赋值的操作。

感谢大佬提醒,彩屏更新速度低的问题算是解决了(通过修改库函数,删除多余的报错和超时,和一堆乱七八糟的指令,刷新频率提高了,画面稍稍流畅了一些,虽然解决方法有点歪门邪道的感觉),库函数效率确实有点低,不太适合高速的场合,再次感谢@arm86 提醒

网友D:
有些地方可以不用HAL库,用L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地方可以不用HAL库,用LL库。

以前只用过标准库,第一次接触HAL库,比较菜,LL库没用过

网友E:
如果你是在仿真条件下 要考虑电脑的影响

网友F:
内部晶振一般不准

网友G:
各种延时吧  io口有延时 本身内部时钟也不是那么准

网友H:
楼上是仿真的时候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是仿真的时候看的吗

不是仿真,示波器看的

网友I:
差距好大 是不是io口不支持这么高频率的呢

网友J:
明显是太快io口反应不过来嘛

网友K:
小马拉大车 不匹配

网友L:
你这个管脚是悬空的?如果不是,还要考虑板上的容性.还有,你要看看这两条指令汇编出来有多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