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看圈圈usb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8-10-18):
枚举过程
①usb检测到usb设备插入后,就会先对设备复位.
对于如何复位的,一直不明白,
只是知道PD12的寄存器可以知道复位信息,但是具体主机发送了什么导致设备复位,
大牛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
是不是SE0信号,即D+ D-同时拉低???

网友A:
高速设备看到复位信号后,通过内部的电流源向D-线持续灌大小为17.78mA电流。因为此时高速设备的1.5k上拉电阻还未撤销,在hub端,全速/低速驱动器形成一个阻抗为45欧姆(Ohm)的终端电阻,2电阻并联后仍是45欧姆左右的阻抗,所以在hub端看到一个约800mV的电压(45欧姆*17.78mA),这就是ChirpK信号。ChirpK信号的持续时间是1ms~7ms。

在hub端,虽然下达了复位信号,并一直驱动着SE0,但USB2.0的高速接收器一直在检测ChirpK信号,如果没有ChirpK信号看到,就继续复位操作,直到复位结束,之后就在全速模式下操作。如果只是一个全速的hub,不支持高速操作,那么该hub不理会设备发送的ChirpK信号,之后设备也不会切换到高速模式。

设备发送的ChirpK信号结束后100us内,hub必须开始回复一连串的KJKJKJ....序列,向设备表明这是一个USB2.0的hub。这里的KJ序列是连续的,中间不能间断,而且每个K或J的持续时间在40us~60us之间。KJ序列停止后的100~500us内结束复位操作。hub发送ChirpKJ序列的方式和设备一样,通过电流源向差分数据线交替灌17.78mA的电流实现。

来源:https://blog.csdn.net/u014135607/article/details/80411855

网友(2018-12-11):
圈圈教你玩USB很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