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脚本处理EXCEL数据

楼主(2018-10-18):
如下图所示,EXCEL数据中有乱码数据,数据量很多,每隔一个周期就在数据中不定位置的出现,手工删除太麻烦
用MATLAB编写了一个脚本,寻找乱码标志,删除乱码数据及其上下两行数据。
代码如下:
  1. %% 清空环境变量
  2. clear all
  3. clc

  4. %% 导入文件
  5. [num,txt,raw] = xlsread('P900_CO2 1%_CO 1%.xlsx',1);%%%读取指定sheet中的数据(只写1、2,不写sheet名称)
  6. %%%%注意每个文件的第一行,如果是负数的话,可能在txt里面不识别,所以第三个工作的数据没识别成功!
  7. %%%注意num和txt识别数据的类别!!!!
  8. %%注意第一行需要有数值和字符,size(num)=size(raw)

  9. %% 删除乱码数据,AnaCh0_IEnd_Spi:87.205544上,下两行
  10. %P1=find(strcmp(raw,'AnaCh0_IEnd_Spi:87.032547'));%%%%寻找begin的位置
  11. P1=find(strcmp(raw,'AnaCh0_IEnd_Spi:87.164513'));%%%%寻找begin的位置
  12. [M1,N1]=size(P1);%返回乱码数据的个数
  13. for i=0:M1-1      %遍历数据
  14.      a=P1(M1-i,1);
  15.      num(a-1:a+1,:)=[];
  16.      raw(a-1:a+1,:)=[];
  17. end

网友A:
MATLAB功能真强大。以前我都是用CSV文件存储数据,然后在Excel里导入数据。

网友B(2018-12-23):
以前处理CSV格式,仪器导出的数据含有表头,几十个文件一个一个删的,当时太笨了,试试楼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