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定制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10-18):
我们通常在采购段码液晶屏时往往不知道怎么选择,下面就给大家来罗列一些采购过程中选型的注意事项:
1:段码液晶屏视角 :何为视角呢?以一挂时钟来做为参考说明视角的方向,6 点为仰视,3点为左侧视,9点为右侧视,12点为俯视。行业内的名词参数:6H,9H,3H,12H.也就是我们所说的6点钟方向、9点钟方向、3点 钟方向、12点钟方向的意思了。

2:段码液晶屏温度: 温度也是液晶屏中的主要参数之一,在定制期间,屏厂都会发一份图纸, 这里面就有一类必不可少的参数:“工作温度,储存温度”这两项。在设计的时候得要注意这个参数,考虑产品是在哪一种环境下工作的。液晶屏一般是分为3-4个范围,常温(0-50℃)范围,宽温(-20-75℃)范围,超宽温(-30-85℃)范围。在选择错误时则会出现如下的反应:在低温环境下显示屏会反应缓慢,在高温下会有底影的存在。

3:驱动模式及电压 :驱动模式也就是和驱动IC相匹配的一个设置,所以在选LCD之前应该要先选好驱动IC,驱动IC里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或者直接做成显示模组,即可不用考虑此项内容了。行业内的术语为:占空比和偏压比这两种。只要提供这两种参数液晶屏工厂就会有解决方案了,电压也是需要提供的。

4:段码液晶屏显示模式: 效果的展现,目前低端屏大多只能是黑白色,LCD的显示原理充分说明了其本生是不能发光的,所以需要底部的背光才能够看清楚,所以衍生出了正显模式 ,负显模式,全透模式,半透模式,他们之间也可以有很多的组合。 在一般情况下,正显模式是黑字白底的,负显模式为需要加底部背光黑底背光色,半透模式为正显的底部背光的,全透模式有负显也有正显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带背光显示的。

5:段码液晶屏 连接方式: 玻璃器件的连接方式有很多种,热压纸,斑马条,金属脚,软排线等等,目前用的较多的是是金属脚和斑马条的。

6:段码液晶屏的厚度:通常屏的厚度有三种(1.1mm、0.7mm、0.55mm),其相对应的整体厚度是2.8mm、2.0mm、1.7mm,所以设计外壳时空间要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