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段码屏的COM脚数,跟偏压的选择

楼主(2018-10-18):
定制LCD段码屏时首先要确定材质,温度,视角等参数,其中COM口和偏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选择,需要根据单片机以及外挂显示驱动去选择具体值,其中COM口常用的的为4和8,其他COM口数也可以做,如果笔段数较少以及要求全视角可以选择1COM,可以做到几乎上下全视角。而偏压比基本上选择为1/2和1/3。

一般来讲,偏压是以最低一档与输出最高电压的比值来表示,也就是说偏压和 COM通道 之间是有必然关系的,COM脚数越多,每根 COM 对应的扫描时刻变短,而要达到同样的显示亮度和显示对比度,VON 的电压就要提高,选通电频与非选通电频的差异需要加大,即偏压需要增大。

网友A:
不知所云  不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