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烧录

楼主(2018-10-18):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用的不是这个工具烧录。

网友B:
可能你的版本太旧。
更新到最新可能有

网友C:
nuvoton 的烧录工具很不友好. 版本乱,

有的工具只能ISP下载,有的只能NULINK下载.有的不支持.
有的版本要选芯片,有的版本要选连接方式,有的版本要提示NULINK版本升级,点烧录后还要选啊选.

索性烧录ISP后我自己写了个串口下载的.

网友D:
我用另一个不用选型号的,开始选串口端口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