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时钟源选择TMIER0后,PWM不正常工作?

楼主:
看技术手册,M0518的PWM时钟源可以选为TIMER0~3,但是这个TIMER是指频率是指哪个值?是不是我让TIMER0设置成没一秒进入一次TIMER0中断就表示PWM的时钟源为1Hz吗?但实验我将PWM时钟源设置为TIMER0后PWM没有波形输出了,谁能解释一下当PWM时钟源设为TIMER0时,PWM的时钟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2018-10-18):
你l理解错了吧,定时器中断跟PWM设置周期不一回事吧。

网友A:
你参考例子吧,选择不同的时钟源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手册210页的向上计数向下计数那个是设置周期的,你看看吧。

网友A:
PWM时钟源设为TIMER0时,PWM的时钟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答案:时钟源是提供PWM计数器时钟节拍的。而PWM周期是通过数这个节拍数来实现一个周期的计数。

楼主:
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明白,我是想知道TIMER作PWM时钟源的时候,是TIMER溢出的频率做源吗?

网友B:
为啥要浪费定时器呢……直接用系统时钟就好,嫌频率高可以分频。最近做了个24路PWM都用满的DMX512 LED控制板,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