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8-10-18):
我设计了个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的电路。
电路图如下:

右边的PFF,DRF,MFF来自单片机STM32F767。通过74LVC4245转成5V。左边是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口。
可是接上电机,给驱动器供电,电路板上电,电机不转。
我查看了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
采用共阳极接法。说要提供8到15mA的驱动电流。我不知道我的电路能不能提供。
我是个硬件菜鸟。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24V我量了一下,只有23.5V。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各位大神,看看可能是哪儿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24V那个不会影响的,20V都能驱动。

网友A:
给脉冲了吗,没有脉冲肯定不转。

网友:
另外人家说的加限流电阻,是怕电流太大影响寿命甚至烧毁。

网友:
还有你这个驱动器官方肯定给的有推荐电路原理图,你参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脉冲了吗,没有脉冲肯定不转。

给了

楼主:
好了,改一下拨码开关,设置电流和细分就好了

网友B:
电流和细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能说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和细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能说说不

我也不明白,改了电流和细分电机就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改了电流和细分电机就转了

难道是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改了电流和细分电机就转了

看来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D:
设置电流和细分

网友E(2020-05-05):
步进驱动器技术方案转
包括: 软件设计:芯片执行程序
       硬件设计: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特点
●全新32 位DSP 技术
●超低振动噪声
●内置高细分
●参数自动整定功能
●精密电流控制使电机发热大为降低
●静止时电流自动减半
●可驱动4,6,8 线两相步进电机
●光隔离差分信号输入
●脉冲响应频率最高可达200KHz(更高可改)
●电流设定方便,可在2.4-7.2(峰值)之间任意选择
●4 位拨码,共16 档细分
●具有过压、过流等保护功能
应用领域
适合各种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例如:雕刻机、打标机、切割机、激光照排、绘图仪、数控机床、自动装配设备等。在用户期望小噪声、高速度的设备中应用效果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