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和4054的问题

楼主(2018-10-18):
电路如图

USB插上去的时候CD拉高,然后单片机停止一切工作强行休眠。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极个别会出现充电完成后,拔掉USB插头,但是CD并没有拉低,单片机依然处于不工作的状态。
是不是10K下拉电阻太大,还是10UF电容的问题?

网友A:
考虑是不是10k电阻R4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是不是10k电阻R4虚焊

有几个是虚焊  有几个换了电阻都不行

网友B:
那看看充电口的电压在拔掉充电头的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为高呢

网友C:
检测一下 "不行" 的板子, 看看引脚电压是多少. 再根据情况调整一下 R4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先给出各种故障机的电压,然后分析故障。啥电压信息都没有,如何分析呢?只能维修好故障板子,不能发现设计问题的。
可能的原因:
1、下拉电阻异常,阻值不对,虚焊。
2、充电芯片异常,反向漏电。
3、MCU的GPIO的模式不对,不是高阻输入,是否开启了内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先给出各种故障机的电压,然后分析故障。啥电压信息都没有,如何分析呢?只能维修好 ...

目前可以排除第三个可能  但是第一个二厂家那边板子都自己修完了,而且一万个里面几十个会这样  还没办法复现错误